[电源] 请教电源板上电后一会后就掉电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这是一块油烟机的电源板,插上电源刚开始全部正常,一会儿就没电了,照明灯和led小屏不亮,按键没反应,请问这应该是哪个元件问题大点。感谢

网友:
换管子试试?感觉像是过热短路保护了?

网友:
掉电的时候测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稳压块输出电压。

网友:
器件性能变差或热异常。
简单点,把最需要换全换了。换掉三端稳压器旁的滤波电容,三端。然后检查下三端后面的线路是否存在线间漏电,特别是经继电器那块。还不正常,再查下工频变压器是否有问题,没有就是有晶振的那个IC,比如与晶振并联的小电容,看看驱动IC ULN2003,正常不。等等。
当然最粗暴的是,从图上看,不少年头了,该老化快失效了,从更长久合用角度,这种简单的,能换板就换板,或者除单片机外的,漫天撒网,全换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线性电源。查整流滤波,查稳压输出。
另外板的背面有些铜箔,该补的补一下吧。

网友:
这个板维修起来应该没有难度的,构造简单,仔细查查变压器输出电路

网友:
可能有虚焊点,用灯斜上方照锡点中有圆圈状裂缝

网友:
三极管附近的电路都腐蚀了,先检查有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