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2020-06-12):
垃圾桶捡的,不知道是什么板,背面,正面这个像开关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
電飯煲的

网友:
有点像电茶炉的

网友:
这是电压力锅的的板子

网友:
支付楼上的,应是小家电的控制板,有加热功能的

网友:
像豆浆机那一类的电路板

网友A:
我猜是 电热水器的控制板

网友:
高科技带逼逼响的电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 电热水器的控制板

电热水器的继电器不会这么小的。这类板子更象是500瓦左右的加热小家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