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两次同样的失误三个开关量的控制用了三片单片机(C代码分享)

楼主(2020-06-13):
阅读提示:
1.本文只是描述了一次备受挫折的DIY过程,并无经验分享与技术探讨,如果看者时间不闲或不感兴趣请无视、绕行!
2.文章内容为通过文字再现了大部分场景,比较细碎、可作为“骗M”文字阅读,如在意者请无视、绕行。
常来本坛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玩单片机,其实我更喜欢焊板子的过程,因为以前就是经常搭模拟、数字电路玩控制而后升级到单片机控制的,最近准备跟风攒一个RO膜净水机,发现了可以玩单片机的机会,在等待各种配件到来的时候开始做水机的控制板,其实这东西真的没必要自己动手的!!宝上9.9送到家的东西即方便又漂亮没得说,但是即然有了动手的冲动就没理由不玩了,说干就干,查点元件找到了一片STC15W204S单片机,8脚贴片引脚数量足够用(本次制作仅仅用3个I/O引脚),洞洞板总是充足的,很快就焊好了,一个引脚对电源上拉一个10K电阻做高压开关状态的判断引脚,另外两个引脚各控制一个继电器模块,接下来编程调试,这个用了两天,找外壳、引出接线这些用了一天,(每天零星动手、座久了眼花腰疼)就在联机测试的时候,一不小心开关判断线与24V电源线轻轻的碰了一下,并没有听到啪的声响,一片单片机STC15W204S就此夭折了。
又是一个工作日的上午,不太炎热的阳光铺撒在工作台上明亮而和煦,心情大好,首先做了心理建设:“焊东西短路、爆件任谁都是难免的,从头来过罢了”。在找元件已经没有8脚芯片了,只好用一片16脚的了,当然了还是STC,因为我只玩STC呀,STC15W408AS,3/4的引脚闲置95%的功能闲置真的挺可惜的,本着只要有用不吃灰就不算浪费的原则继续焊板子,因为有了上次的样板,这一次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搞定了,下午休息无话----,转过天来胸有成竹的下载了代码再次全员上电测试,其实“全员”也只包含一个水泵、一个电磁阀,开关需要水压力驱动,不接水里测试就只能是手拿着开关线头和地线碰触的办法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的操作可谓小心再小心了,测试没发现问题,该通的通该断的断都正常,测试结束收摊的时候,还是那根倒霉的开关线和那根24V电源线,还是轻轻的碰了一下,原因是原本以为24V电源已经拔掉了-----但是拔掉的是电烙铁插头,又一片单片机STC15W408AS就此报废。
这次我开始怀疑人生了,同样的乌龙出现两次真的毫无道理,难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一只顽皮的手吗?细思极恐!那一瞬间感觉无地自容,那一瞬间感觉悲从中来,那一瞬间---------。
说到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单片机控制系统做测试的时候,只要端口电平根据程序能做相应变化就算完成了,为什么总要牵扯着24V电源呀,原因很简单,因为此前的设计都是由24V降压到5V给单片机用,所以通电测试是绕不开24V电源的。
经过同样的两次乌龙,第三次焊板子的时候手里的单片机除了40脚的以外就只有一片20脚的STC12C4025AD算是小的了,就只能用它了,这次弄好了通电之前首先给24V电源上了一个笼头——接线排,这次如果不是特意去碰就真的不会碰到了,另外板子上用了一个IC插座免得再**,到这里一个简单到不能在简单的控制装置才算是完成了,此后测试一切正常,但经过十几分钟的通电后发现,24V串联电阻经7805变成5V的电路发热较高,电阻、稳压芯片都有热量,最终换用9V电源适配器解决了,如此一来这个控制器就又多了一个外接电源、实用价值也就越发的低了,但从动手到现在的烦躁与欢喜却也充实了这几天日常的时光,满足了DIY的兴趣;制作完成了琢磨着单片机也该添些了,这次备足些,8脚单片机、16脚单片机都要弄他10个可以多**几次了。
丑媳妇出来见见公婆,蹩脚的制作见下图:

未经过实际应用检验的代码如下:
/************************************
净水器水泵及18S延时冲洗控制程序
编写:wannenggong
芯片:STC12C4052AD
时间:2020-06-03
*************************************/
#include <STC12C2052AD.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GK=P1^4;        //高压开关
//水龙头打开时开关闭合端口接地----输入低电平
//水龙头关闭后开关断开端口经10K电阻接Vcc----输入高电平
sbit DF=P1^5;        //废水电磁阀驱动
sbit JF=P1^6;        //水泵继电器驱动
//--------------------------------------------------------
bit ft;                //定时器计时到达标志
uchar flag;
uint t0=0;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I/O口、计数变量、标志状态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
{
    GK=1;
    DF=1;        //关闭电磁阀
    JF=1;        //关闭水泵
    TR0=0;
    t0=0;
        ft=0;
    flag=0;
}
//====定时器T0初始化函数==================================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B0;                //设置定时初值,外部晶振12MHz&50ms
    TH0 = 0x3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EA=1;
}
//====定时器TO中断函数====================================
void clock_T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B0;
    TH0 = 0x3C;
    t0++;
    if(t0==360)                //18s延时
    {
        t0=0;
        ft=1;
    }
}
//====冲洗电磁阀驱动函数==================================
void DF_control()
{
    if(flag==1)        //执行延时18s操作
    {
        TR0=1;
        flag=0;
        DF=0;
        if(ft)
        {
            ft=0;
            TR0=0;
            IO_init();
        }
    }
    if(flag==2)        //变量恢复初始状态
    {
        ft=0;
        TR0=0;
        t0=0;
        flag=0;
        DF=1;
    }
}
//====主函数=============================================
main()
{
    T0_Init();
    IO_init();

    while(1)
    {
        if((GK==1)&&(JF==1))
            IO_init();
        if(GK==0)
            JF=0;
        if((GK==1)&&(JF==0))
            flag=1;
        if((GK==0)&&(JF==0))
            flag=2;
        DF_control();

    }
}

网友:
我就服会编码的  膜拜

网友:
只是判断几个引脚的高低电平,程序当然简单

网友A:
diy吗,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最后发现费时、费力又费钱,好歹做出来的成品还丑的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吗,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最后发现费时、费力又费钱,好歹做出来的成品还丑的一逼 ...

或许这就是玩DIY的成本吧,虽然做东西难免坏件的但连续两次同样的原因坏件也是平生首次,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y吗,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坑,最后发现费时、费力又费钱,好歹做出来的成品还丑的一逼 ...

关键成品总有一些设计不合人意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端口可以串个几K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成品总有一些设计不合人意

有耐心的话再来过

网友:
单片机应用到生活中,

网友:
这就是现实中的墨菲定律吗

楼主:
有用到本帖代码的坛友请注意!本帖分享的控制方案在实际应用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原设计24V电源与5V电源是共地的,结果出现了控制紊乱的现象,后来拆除了共地的连线后控制正常、稳定了,其实本系统中真的没必要共地连接,因为是5V继电器控制24V通断,单片机只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从来都是24V和5V两路电。用两组输出的,不共地的开关电源。

网友(2020-09-29):
引用 楼主:
有用到本帖代码的坛友请注意!本帖分享的控制方案在实际应用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原设计24V电源与5V电源是共 ...

没有通信可以不共地,如果有串口之类的除非你隔离,否则你不共地全乱码

网友:
7805需要大点的输入输出滤波,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C:
两个继电器电流合起来有150mA+了,对于这个电流,7805压降19V,发热很正常,你可以选择2596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继电器电流合起来有150mA+了,对于这个电流,7805压降19V,发热很正常,你可以选择2596降压模块 ...

这个制作最终是一个水泵专用的24V电源和一个5V电源模块解决的。

网友D:
楼主为何不先DIY一个调压直流电源,几元钱买板DC降压模块和电压电流表,将24V直流电源通过DC降压模块降压使用,这样效率会更高,而直接用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器则效率低,甚至于会发热严重。

网友E:
也输入过高压,只是那个IO坏了,其余IO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何不先DIY一个调压直流电源,几元钱买板DC降压模块和电压电流表,将24V直流电源通过DC降压模块降压使 ...

起初是用一个闲置的12V铁网壳的开关电源改成24V输出后驱动水泵,制作过程中为了为单片机提供5V电源走了弯路,原本以为很简单的但每每实验收尾的时候就出现了人为的乌龙,最终方案确定后又发现为电源做防水密封的外壳是个问题,而配合净水器使用都是放在厨台下面的电器不做防护也是不行的,最终还是一个24V/5A+一个5V/1A两个标准电源解决了问题,其实如果再次制作就不必另外配5V电源了,因为既然需要将市电引入厨下,用一个含USB的电源插座就完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输入过高压,只是那个IO坏了,其余IO正常

这倒是没想到也没有测量就扔掉了,看来当时测量一下或许省事不少,多谢你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