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了个没有背投的闹钟,加个草帽灯,怎么不亮呢

楼主(2020-06-12):
这个小闹钟没有背投光,夜里看时间不方便,所以拆开想加个灯。
草帽灯还没焊,焊在lcd标识那里没错吧,里面脚长的是负极,已经区分。我知道应该是在4.5v标识那里连条导线,但试了试都不亮,哪位大佬指导一下具体改怎么连?最好帮画下图。拜谢

网友A:
这是简配版吧!有一个这种灯,走时不准,多年前就改成锂电了。led是个七彩的,底部有个按键,按一下亮个十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简配版吧!有一个这种灯,走时不准,多年前就改成锂电了。led是个七彩的,底部有个按键,按一下亮个十 ...

对,阉割的,没有灯,但线路板上有位置,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让它下面按一下就亮。肯定是连4.5v那个标识

网友:
一般电子钟供电是一个电池也就是1.5V,

要点亮那个灯,要3V到4.5V,所以要装3个电池,然后引4.5V到那个标识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阉割的,没有灯,但线路板上有位置,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线,让它下面按一下就亮。肯定是连4.5v那个标 ...

4.5V并线到红色线,下压闹钟就亮了。下面按键左右各一个亮灯键

楼主:
原来电池仓专门有一个是给灯供电的,当然连红线也可亮,这玩意是要亮一会自己灭的,并不是常亮,这样就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是一节电池供电的,就必须有升压电路的,不然亮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节电池供电的,就必须有升压电路的,不然亮不起来……

如果是以前的模具的话,表是由两粒纽扣电池串联3v供电,灯是3节7号电池供电。

网友:
我的那个灯,走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