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九牧智能马桶过滤器

楼主(2020-06-12):
前几天客户打电话说智能马桶不能用了
症状是不会出水,按遥控没反应
第一反应是过滤器堵了
于是直接带了个新的过滤器过去了
换上新的过滤器立即就恢复正常了
这个换下来的过滤器拿了回来
过滤器是一次性的,两头固定死的
本来准备直接扔垃圾桶,
但是想想还没拆开看过,
于是就暴力拆开了

最后来一张智能马桶的照片

网友:
马桶都用上滤芯啊,高级啊

网友:
我那个用了多半年了 出水量减小 还好当时赠了一个 有空换上 这东西理论上应该是通用的 因为接口都一样

网友:
准备:
1.四分内丝转二分快接,2个
2.二分快接,2个
3.快接式净水机PP滤芯一个,二分PP管一米。
替换智能马桶滤芯,成本十块钱,寿命延长好几倍。

网友:
这马桶水能喝不

网友:
这还行啊,看起来也不算很脏啊

网友:
能不能反向冲一下

网友:
看来这东西也是明坑,干嘛不设计只换滤芯,好好的壳子几个月白白扔成垃圾,坑了顾客的血汗钱浪费了不可再生的资源,监管部门应该罚厂家到倾家荡产。

网友:
第一次见马桶上还有滤芯的,半年一换太麻烦啦。俺的智能马桶只有一个金属的过滤网,用了好2年了拆开看滤网干净。

网友:
我之前修过岳母家这牌子的马桶,是因为上水件有水锈导致水箱上水量少,还带遥控器,价格8000多,印象中

网友(2023-07-26):
看着还挺新的;专用滤芯太贵了,还是要搞个通用可换滤芯的

网友:
改一个小的不锈钢过滤器一样用,这种PP棉的经常要换不说,搞得喷头出水也要经常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