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管家节电专家?朋友收的一台电脑,大柳树地摊,,,

楼主(2020-06-12):
神器在手,江山我有,节电无敌,省钱就是赚钱!!!
看起来很高科技的节电专家,还不像那种妖艳贱货,需要电通过本机,
所以就有一个输入口,一个输出口。 这个是真的牛!只要挂在电路里,就能省电!
挂屋里,一屋省电,挂楼里,一楼省电!
液晶显示,一目了然,高科技,掌握核心技术,美国特朗普都拿我没办法的产品!

好吧,所有电路都只为了显示这两行字,无敌!
下面是朋友在大柳树80元收的电脑主机,
前面贴了i7,后面有封条说是全新未拆!

我圈出这两个PS口和PBT打印口,跟他说,
有这个口的基本没好货,,

开机了还显示特么1T还是2T硬盘呢,

哟,八代i7,特么z370g主板配8139网卡?
这机器还真的准备让你开机验机的呀!
就是骗那半懂不懂的吧!

还16G DDR4,这频率怎么说?

好吧,945主板加E2160,1G DDR2内存,显卡那里就是两个被阉了的接口,80G硬盘,
80块钱,你再卖也卖不出去了。。
相信我,那边的几乎所有电脑配件,都被拿去试过机,测过的,
最后你买得到的肯定都是坏得不得了的,那边的硬盘我就完全不拿了,
除非便宜点的固态,,,

帝都这边不让摆地摊,这是传统的少有的一点点,我也就拿了个破变形金刚,别的都没啥。。。

网友A:
有技术的都混到地摊去了?

那张封条贴在背后才正常

网友B:
什么意思,实际配置是945主板加E2160,1G DDR2内存,显卡那里就是两个被阉了的接口,80G硬盘?奸商怎么改成用软件测显示I716G内存的。还是蹬三轮的老大爷车上或是废品站性价比高。前天去我们这旧货市场6300cpu 4G内存带一个小显卡型号忘记了主板也没听清,没机械硬盘带120g固态,小机箱小主板400块钱

网友:
节电那个是智商检测器!

网友C:
骗过鲁大师和CPU-Z,怎样做到的?

网友:
我这张华硕的X99主板上还有PS/2接口,不过是二合一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骗过鲁大师和CPU-Z,怎样做到的?

刷了自制的BIOS,并且改了内存条上记录参数的SPD芯片内的内容。鲁大师和CPU-Z都是读这些芯片内参数的,不然软件哪知道啊。

网友:
水深,不会游,怕。

网友:
水深,一个装了主题的windowsXP和一个改了的鲁大师,能否分享一下这个鲁大师? 没见过这种的

网友:
i7-8700配RTL8139有人信?
见过RTL8139的吗?QFP128来着的是,体积巨大大的网卡芯片。RTL8139还是百兆接口,一般还搭配93C46的。

网友:
相声里有个段子:要精简机构就先成立一个精简机构指挥部......
这会儿再说相声可以填上:要节电先上一个“节电器...”。

网友:
总觉得像一个工频大电容器加电阻器,然后加电源板和显示,精美外壳等。零几年在建材超市里见到过一种省电专利电脑插座,有一个插在主机,另外的插显示器和音响等外设,里面有继电器和电流检测芯片等,打开主机时显示器和外设通电,关掉主机同时断电。

网友:
这北京也有卖假货的了,这也真员没人管了。

网友:
这把戏不是多年前用在笔记本电脑上么,,,怎么用在廉价的旧台式机上了,,,唉,,,看来这年头钱也不好赚了

网友:
现在都跑路边上摆了?那路边是西口吗?紫南花园东边?

网友:
厉害啊 早就听说电脑可以改 。不过肯定不会让你拆机看的。还有这个鲁大师市不是也是修改过的版本吧

网友:
哪个显卡啥鬼 我还以为是独立显卡那 。里面的显卡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的都混到地摊去了?

那张封条贴在背后才正常

程序员都有要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实际配置是945主板加E2160,1G DDR2内存,显卡那里就是两个被阉了的接口,80G硬盘?奸商怎么改成 ...

对,应该是之前装了鲁大师,然后把鲁大师检测结果改了,,,好机子可遇不可求,出手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骗过鲁大师和CPU-Z,怎样做到的?

哈哈头像的XP年代就有了啊,学习一下去吧,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