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墙面粉化、脱落后自装用的一些工具

楼主(2020-06-12):
书接上回,上次我咨询墙面粉化如何处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633,然后选型了护墙板(石塑集成墙),然后乘机买了一堆工具,过了一把工具瘾。不同墙面,总计大了几百个孔把,大大小小上了几百颗螺钉,以M4为主,还有一些M8、M10的膨胀螺丝,以及一些M6*75的美固新型混凝土自攻螺钉。工具及评价如下:
1,大有5401互联网款,好用,我用的是2.6V电池,一般打了几十个6*40孔后没点,吃午饭时充充电即可。
2,大有5298,比较轻,主要是备用,主机作为博世12V螺丝刀的备机,电池给电锤备用,备胎的命。
3,博世GSR 120-Li,买了很久了,这次是拧螺丝主力。
4,博世5733 PLUS,用来拧M6*75的美固新型混凝土自攻螺钉,这个锚栓没有持续应力,适合低标烂混凝土用。不锈钢的螺丝太软,如果用电动螺丝刀很容易滑头,用冲击扳手(起子机)干就不滑头了,要诀就是到位了马上停。
5,琢美3000,用来切割石塑集成墙板的主力。不敢用电圆锯,就用电磨配上切割雕刻头搞了,一个头居然没用废掉。

补充内容 (2020-6-14 14:39):
是大有5733PLUS。

网友:
5733P啥时候成博世的了

网友:
。。。。。费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A:
切割不用电圆锯是因为抖动太大会让护墙板裂开么?

网友A:
要是能分享一下具体怎么自己吧护墙板安装完毕的过程就造福后来者了

网友A:
美固新型混凝土自攻螺钉
这个是直接往墙上怼进去还是需要转个小孔引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割不用电圆锯是因为抖动太大会让护墙板裂开么?

水平太差,第一次切割,怕电圆锯危险。而且也没有大桌子,没有场地,用电磨比较好凑合,而且是类似电钻那种切割头,断了也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分享一下具体怎么自己吧护墙板安装完毕的过程就造福后来者了 ...

切割,然后背面涂上胶,然后打孔装上卡扣即可。新板直接扣上去。水平不够,边缝就多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固新型混凝土自攻螺钉
这个是直接往墙上怼进去还是需要转个小孔引导一下? ...

要打引导孔,否则混凝土干不进去啊。比如M6的螺钉,螺纹其实是7.5的,打6的引导孔,剩下的是锚栓(螺钉)直接将混凝土切割出螺丝孔进去。要求扭矩很大的,我试过差的混凝土用小飞可以手动拧进去,好一点的混凝土必须中飞或者用电动扳手了,冲击起子机都不行。

网友B:
我家阳台也漏水,墙面粉化,楼上几家都一样,看到你的方法也想试试,有几点不明白。1.你选的墙板是防水的吗?2.墙板怎么固定还是没看明白,能画个示意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阳台也漏水,墙面粉化,楼上几家都一样,看到你的方法也想试试,有几点不明白。1.你选的墙板是防水的吗 ...

1,主体是塑料,骨料是石头,能不防水吗?买最便宜的,就是石塑,不要买竹木纤维的。
2,卖的链接有固定图,板裁到合适尺寸,背面打上结构胶(不要用免钉胶,容易老化),然后用卡扣固定,下一块板插进去,然后再用卡扣固定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打引导孔,否则混凝土干不进去啊。比如M6的螺钉,螺纹其实是7.5的,打6的引导孔,剩下的是锚栓(螺钉) ...

这个混凝土自攻钉好, 美固的钉子都很专业  好奇怎么没有仿造的

网友:
介绍一下护墙板,应该很多坛友有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混凝土自攻钉好, 美固的钉子都很专业  好奇怎么没有仿造的

没有市场啊,装修工用最简单的螺丝钉就够了,反正都能用,开裂不开裂体现不出来。具体到锚栓,国内很多都很简单,车修壁虎都顶级了,根本没慧鱼那么多,也够用了,所以导致重大工程招标,最后都是慧鱼中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