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铂瑞BR-Z2声波牙刷

楼主(2020-06-12):
铂瑞BR-z2牙刷到手即拆,震动感觉比另一款BR-x1的强很多,这款牙刷是一个小电机放在套牙刷头那个塑胶里的拆不出来

网友(2021-03-25):
请问大师这款牙刷低盖怎么拆的?照片了好像完好无损。谢谢

网友(2022-02-25):
没看到电机!

网友:
这款先后买过两支,都是很快进水坏了。防水没得之前老款可以直接看到电机的那种。
质量都不行,没得联想 43块钱的好,所谓磁悬浮电机刷牙效果以及防水都要好很多。

网友:
加点点买个声波的吧,这种偏心轮电机振动的真不行

网友:
这就是个震动电机的吧, 这东西加点钱上个真声波的最好。 家里牙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