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教 SF2281虚拟机里开卡问题

楼主(2020-06-12):
由于SF2281开卡,必须要在虚拟机里面

对于虚拟机不熟悉,摸索了几天还是不明白

怎么样才算是识别到固态硬盘了呢?短接和不短接,显示都是一样的

这样算是识别了吗?是查看方式错了吗?在哪里查看有没有识别呢?

按照教程下载了这些工具,不会使用啊,都解压到虚拟机里面了

怎么打开这些软件呢?哪些软件是识别固态硬盘的呢?

通过内存颗粒查找对应的固件,这搜索出来88个,到底哪个是啊?

参考的是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41590

这个:4、将SSD插到USB口,用ssd管理工具查找id号,,,是什么意思呢?

固态硬盘已经不能识别了,用什么SSD管理工具才能查找到id号呢?

网友A:
多看贴,这个有完整的教程,好好看看

网友:
有些转接卡未必就好用,我是直接接到电脑里开的。还有打命令是个细致活儿,实在怕路径出错的话,直接就按教程顺序,把固件拖拽到命令框里,然后再简单修改一下路径和命令

网友B:
归根结底还是教程没有吃透,你对LINUX一知半解,比葫芦画瓢可比性

网友:
SF  慢慢学 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贴,这个有完整的教程,好好看看

求完整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归根结底还是教程没有吃透,你对LINUX一知半解,比葫芦画瓢可比性

是啊,不懂LINUX啊,图中我下载的那些“软件”,怎么打开啊?都是通过命令吗?

楼主:
谁能告诉我,打开虚拟机以后,第一步怎么做啊?怎么样才算是识别到固态硬盘了呢?在哪里查看硬盘信息呢

楼主:
歪打正着:Strive:搞好了。没有开卡

寿命显示87,开卡可以恢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打开虚拟机以后,第一步怎么做啊?怎么样才算是识别到固态硬盘了呢?在哪里查看硬盘信息呢:unh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229&mobile=2
这个是我学2281发的感谢贴,里头有大神发的详细教程。有没有识别我认为用lssisc命令应该就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229&mobile=2
这个是我学2281发的感谢贴,里头 ...

我也学会了
前些天看见开卡成功的“PASS”,当时还挺兴奋的,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开卡成功后,寿命百分之98了

网友:
飚王he80用的应该是ns1066的桥,那个桥好像开不了

网友:
98%,是工具和固件的问题,522,用现在的工具开就是100%,但582以上好像就不能100%了,据说要用1.8的工具,但我用604的固件,开出来也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