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手机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0-06-12):
VIVO手机显示屏破裂,自己买了显示屏总成更换

显示屏

网友:
最近在研究换外屏,加热台加热已经拆下外屏玻璃,就是没工具可以把新的外屏压上去,根据论坛其他大侠的做法,貌似没专用工具的一般用UV胶来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