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6型双联盒开关铁暗盒

楼主(2020-06-12):
朋友卫生间的暗老化了,帮忙更换

电线太多铁盒切割才能放进去

网友A:
呵!这线堪称一个字“乱”!!
塑料底盒多是回料滥造,还是铁质底盒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这线堪称一个字“乱”!!
塑料底盒多是回料滥造,还是铁质底盒靠谱。
...

卫生间在门口,主线都在这里,就是这么多的线,本来半小时可以做好,做了一个早上才修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这线堪称一个字“乱”!!
塑料底盒多是回料滥造,还是铁质底盒靠谱。
...

他这线多主要是又一路是浴霸的控制,  如果只是一个插座,往往就只有三根了,除非插座里还有干线接头,老式的串联插座里有带干线接头的。

网友B:
楼主的精神可嘉,这活经你这么一干,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算个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精神可嘉,这活经你这么一干,我都不好意思了,这算个活吗?

不是专业,折腾

网友(2020-07-27):
用暗盒修复器就可以了,只要墙是水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