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伊来科万用表想弄明白主芯片,结果……

楼主(2020-06-12):
就是本周高亮那个。人家拆总不如自己意。
有个大缺点:不该显示的字,很容易看到,归类为可视角不好,稍斜30度看,很明显。降低电压到2.2V,好点。这怎么解决啊?
想弄明白啥芯片,结果失败。也不是7108。

网友:
那几个预留孔位 是校准用的吗? 电路板上没看到电位器可以调节啊

楼主:
有几个外接引脚,却无晶振。是单片机?
技术不到,弄不明白。

网友:
可视角度确实太差,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显示确实很差劲

网友:
你找的电路图不对,这是单片机表

楼主:
不知道到把偏光膜换灰一些,行不行?过2天有空的话试试,有点希望。

网友:
供电串接 XC6206P242MR 降压到2.4V就好了,不用怎么改,显示屏可视性自然改善。

楼主:
估计不行,我用2.2v稍好,不理想,见上图。2v没试。若换偏光不行就串2个D。

网友:
谢谢分享。。。。。很有探索精神。。。。。

网友:
应该是个单片机内置晶振  软件校准   要不然做不到坛友测试的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居然有这问题

网友:
单片机和晶振的主要区别在哪呢?

楼主:
今天试试加偏光或垫片。没改善。估计是各笔划驱动电压过高。可能加电阻降压好点,切线路,14个脚。不玩了,太麻烦。之前测过各笔划直流1.8v,用7106的科麦斯才0.7ⅴ。后来才知道应该测交流。百度说是交流驱动,也不确定。反正不折腾了。
补:好像说LCD应有个公共端,不知道哪个脚,要是知道,加个电阻。

网友:
11.9 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买个高档表算了,这个测量也不准了!!

网友:
我的也到了,显示效果比zt219要好,不必纠结。

网友:
看了下我的X3表,这个不大明显啊,也不影响使用,估计楼主是完美主义者,几块钱的东西就不要这么纠结了

网友(2020-07-12):
9元9还要啥自行车了,低档表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