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钻怎么判断有没离合?

楼主(2020-06-12):
100元搞了个二手的,钻一个洞就回本了。没有调速,加调速又花了15元。

老板说有离合的,不知道有没有,要拆开看才能知道吧???  铭牌没了都不知道啥牌子。

5.4KG重,应该有1800W左右,空转起来感觉力道还不错。

网友A:
这个目测没有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目测没有离合

那就是坑我了。  好像有离合的,把手旁边有个螺丝可以调。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我们这都是先打涨丝按架子,好像比较安全。

网友B:
水钻都有离合的 至于离合还好不好是一个问题 可以调整离合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钻都有离合的 至于离合还好不好是一个问题 可以调整离合螺丝

不是吧 我经常看到别人说要买有离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我经常看到别人说要买有离合的。

现在那个厂敢做没有离合的水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那个厂敢做没有离合的水钻?

我两年前给个包工头干活用的还没有,开孔伤了两个干活的,差点把我废了.

网友:
我用的双高的就没有,可能出厂比较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年前给个包工头干活用的还没有,开孔伤了两个干活的,差点把我废了.

没离合的甩起来是超大角度都停不下来吗?

之前我用一个应该有离合的,甩个90度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年前给个包工头干活用的还没有,开孔伤了两个干活的,差点把我废了.

不是没有 是不起作用 那个玩意 里面有颗螺丝 控制的 紧了无效 松了经常打滑 有些工人 自己拧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