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 Redmi 耳机一边没声音拆解

楼主(2020-06-12):
小米 Redmi 出现故障,R的一边没有声音。
拆开发现是喇叭坏了,找不到这么小的喇叭,没有修复

拆开

电池

主板

用其他喇叭代替

原来喇叭

网友A:
普通耳机拆一个就行

网友B:
瑞昱方案,做工粗糙,喇叭马宝搜入耳 diy 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瑞昱方案,做工粗糙,喇叭马宝搜入耳 diy 喇叭~

谢谢分享,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耳机拆一个就行

这个很小。手机的都用不了

网友C:
老王或老五家买点拆壳带喇叭的修修就行了!价格都不贵,运费都比产品高!

网友:
就普通的6MM入耳式喇叭,淘宝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王或老五家买点拆壳带喇叭的修修就行了!价格都不贵,运费都比产品高!

谢谢分享

网友:
我有一对,这货电池不行音质中等偏下。跟我的先锋比起来差很多

网友:
买个剪线入耳喇叭,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