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定位手表的玻璃屏破了

楼主(2020-06-12):
惟思小天才,此天才非彼天才。
用了不到一年,玻璃屏破了。

打开看看,准备买一块外屏。
这个打开的姿势好像不对。

要连表上的黑框一起打开。

那不就暂时不拆了。

连着触摸屏的排线的编号。
应该是G503B?,这个丝印也太糟糕了,被胶带粘掉了这个B,后面还有一些看不清。

另外一端编号。

内屏是好的。

触摸屏的情况。

全家福。没有一颗螺丝。

某宝上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有卖这个屏的呢。

网友:
换新的吧  杂牌基本上没有配件卖

网友A:
帖子貌似发重了~

楼主:
是的,是的。手机发的。这为什么会变成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貌似发重了~

在哪里能删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能删掉呢?

自己删肯定没这个权限,但是有个非常规方法删除,先联系版主看看能帮删除?没人管的话联系我,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网友B:
我家的儿童手表进水了,一开机,屏幕中间现在是一团黑色,是烧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删肯定没这个权限,但是有个非常规方法删除,先联系版主看看能帮删除?没人管的话联系我,我告诉你一 ...

多谢!
回收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删肯定没这个权限,但是有个非常规方法删除,先联系版主看看能帮删除?没人管的话联系我,我告诉你一 ...

难道是改成违规内容哈哈哈

网友C:
肯定不是钢化玻璃了

网友:
应该用低端诺基亚上塑料屏反而合适,学生体育课的时候难免会磕碰。

网友:
难道是砸核桃碎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删肯定没这个权限,但是有个非常规方法删除,先联系版主看看能帮删除?没人管的话联系我,我告诉你一 ...

大婶有秘密武器????

网友D:
买一块新表,把新表的玻璃屏拆下来,完美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儿童手表进水了,一开机,屏幕中间现在是一团黑色,是烧掉了吧。

应该是内屏的液晶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钢化玻璃了

是的,我感觉也不像是玻璃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块新表,把新表的玻璃屏拆下来,完美复活。。。。。。

大婶儿的说法有道理。我已经买了一块同样型号的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婶有秘密武器????

小把戏不值一提,这重复帖子版主帮删的,还没用上我~

网友:
这玩意买得到屏么?

网友:
这手表充一次电用几天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