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安装油烟机出风口的问题

楼主(2020-06-12):
补开一个160的油烟机孔,师傅说200,人穷没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大孔要钻。只好花100买了个二手水钻。自己搞自由一点。

2面瓷砖墙,外墙瓷砖超硬的,准备干打。

打好后,孔清洗干净。用透明防水胶涂一层(有没必要? 但店家工程师坚持说不行,因为砖头缝隙大要先水泥找平,我就奇怪了怎么厚涂一层也不行)。

出风口,想用一截160PVC管+45度弯头制作。 只能从楼上吊下来,然后想办法用手捞进孔里,估计不太好抓住发力。
(以下淘宝找的风口图片,30元左右一个,比普通弯头看着要好一点)

怎样使管子非常牢固的固定在孔里? 在孔边缘钻孔上个螺丝? 防水胶估计能起到一定的防水作用,也能粘住PVC管子。

室内还要加个转接口,只能固定了管子才能装这个上去。   烟管用铝箔的好还是直接全PVC一劳永逸?

网友:
油烟机出来必须铝箔软管,墙上的孔就按你说的上PVC管,有缝隙用空调孔泥填一下好了

网友A:
缝隙用空调孔泥填一下,或者发泡胶也可以吧。如果位置较低外面最好弄一个止逆阀,防止老鼠和小鸟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隙用空调孔泥填一下,或者发泡胶也可以吧。如果位置较低外面最好弄一个止逆阀,防止老鼠和小鸟进来 ...

45度弯头我都有点担心小鸟飞进来筑巢。还是买个带栅栏的保险一点。

网友B:
放弃你的想法吧,100只能买手持的水钻。200的洞你根本握持不住,50的洞不用水也很危险。注意安全,容易手臂骨折。洞口是开在砖墙上,不填补大的裂缝或者孔洞,防水剂可能填不满。打孔往外略微倾斜,外墙插一个不锈钢的洞口罩,也能防水放鸟。

网友C:
200真赚钱,见过别人开过一次,80还嫌贵,砖墙挺好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你的想法吧,100只能买手持的水钻。200的洞你根本握持不住,50的洞不用水也很危险。注意安全,容易手臂 ...

嗯,160的洞,想试试,看来还是要加水了,我就怕这二手货没离合。

洞口不涂防水应该也没问题,我怕渗到楼下腻子墙去,按理也没这么多水好渗透。我想顺便利用这防水胶将PVC管粘牢一下。

不锈钢的风帽看了,感觉出口有点小,有点阻挡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真赚钱,见过别人开过一次,80还嫌贵,砖墙挺好开的,

以前我家装空调,那种豆腐墙(黄泥浆砌的),售后60元打孔,一开始好像说30的。没经验我也二话没说同意了。包括抽真空什么的,总共120.

打孔时,好像10秒不到就打穿了。后来师傅直接走了,钱也忘记收,还是我叫住。

后来第二次装空调,,自己拿个冲击钻捅几下就捅出个洞了。

不过油烟机孔,没一百几十还真没人愿意干。叫200的,都是赚那些不太懂的,现在人们也富裕了。

网友:
自己搞水钻难度有点大,一定要先固定好。

网友:
其实可以用电锤打一圈然后掏孔即可。我在家里厨房的瓷砖墙面上开20的下水道孔就是这样弄的。而且瓷砖没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