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报废的充电宝罗马仕1000和hello-kitty11000测试

楼主(2020-06-12):
楼上丢过来两个充电宝,说不行了,拆着玩吧
先拆这个小猫充电宝,标称11000mAh,我是不信的,背面四颗螺丝

打开是一块异型电路板和聚合物电芯,厂家真是不知道省钱啊

五片5mm厚的聚合物电芯叠起来,用来改小台灯比18650强啊,如果还有容量的话

35mm宽,55mm高,5mm厚每片

焊锡不要钱,计算了一下理论容量在6000mAh左右,厂家敢标11000,真大胆

板子上就一颗4606充电宝芯片,集成充电和升压,看这个电感比较弱鸡

一颗无字单片机集成电量指示和休眠功能

DW01锂电池保护

罗马仕比较厉害,五颗18650并联,不是沙子电池,国产电芯SZFP ,7.2Wh,2000mAh电芯,没有虚标

板子看着高级一些,英集芯的芯片配合一颗无字单片机

ip5209,2.1A 同步整流,一般般吧,比前面那个强

也是这种单片机休眠和电量指示

也是锂电池保护

滤波电容并联,黑胶隔光指示灯

给板子焊接硅胶线夹头测试电芯

放电测试,累计放出来12844mWh容量,刨除升压效率,电芯只剩下3600mAh左右容量,至少衰减了一半

另外五颗并联的18650也只剩下4100mAh左右的容量的,看来确实是老化了,
内阻测试,五片聚合物并联20毫欧左右,
五节18650并联35毫欧左右,都不太行了,充电宝是耗材,也该淘汰了

网友A:
内阻用的啥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用的啥测试呢

谢谢捧场,ZB206便宜货哈哈,测着玩玩,

网友B:
厂家没直接加个0,已经是悠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没直接加个0,已经是悠着了

想起来论坛著名的倍量哈哈,翻倍还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来论坛著名的倍量哈哈,翻倍还多

那个还真是虚标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ZB206便宜货哈哈,测着玩玩,

我也有一个这货,o(* ̄︶ ̄*)o

网友:
这小东西,还挺可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货,o(* ̄︶ ̄*)o

其实够用了哈哈,老化的电池放上去就立马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来论坛著名的倍量哈哈,翻倍还多

倍量倍量,翻倍的容量。

网友C:
竟然还有这么卡通的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这么卡通的充电宝

华而不实哈哈,空间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D:
损耗太大,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损耗太大,没啥用了

只能拆散扔掉了

网友E:
卡通款有点像礼品定制,空间利用率差些。罗马仕双向同步整流电路好些,可以换好点的拆机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通款有点像礼品定制,空间利用率差些。罗马仕双向同步整流电路好些,可以换好点的拆机锂电芯。 ...

谢谢捧场,罗马仕外壳已经暴力拆烂了,里面打胶,没法无损。。。。。

网友F:
前两天我刚买了两个两万毫安时的罗马仕快速充电宝,看评价说质量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两天我刚买了两个两万毫安时的罗马仕快速充电宝,看评价说质量挺好的

是的,正品没有虚标,据说用了好久了,现在不那么存电了所以拆掉了

网友G:
罗马仕很有良心,五颗电池中居然没有砂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罗马仕很有良心,五颗电池中居然没有砂子电池。。。。。

谢谢捧场,确实没沙子也没有虚标,时间长了正常老化,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