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电风扇电阻烧坏维修求助

楼主(2020-06-12):
艾美特电风扇型号FS4023R-11,插电没有任何反应,拆开后电路板中间一颗大电阻烧脱皮了,周围也烧黑了。淘宝上找了块同型号电路板,烧掉的应该是39欧的绕线保险丝电阻。换电阻还有救吗还是直接换主板呢?烧成这样会损坏电机吗?
请教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交流电机   板随便怎么烧  电机也不会烧的

网友:
把电阻拆下来测一下啊

网友:
听都没听过保险39欧,楼主老眼昏花了吗,

网友B:
买新板也不贵  这个电阻烧成这个样子 估计板估计也报废了

网友C:
能找到同型号的板子运气了,直接淘宝换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   板随便怎么烧  电机也不会烧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新板也不贵  这个电阻烧成这个样子 估计板估计也报废了

修的话怕毛病太多,价格30多,选择换新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找到同型号的板子运气了,直接淘宝换板子吧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9-13):
板子都买了,还修理什么啊,直接上新主板了:Strive:

网友:
1.先要万用表测绕组(含连接线摇头各个角度时候)的电阻值排除绕组短路。
2.要用220V测一下几个挡位实际的运行电流,(要加串联保险丝防止短路,要摇头稍微长时间测试)。

以上没问题的话再换主控板。如果是电机烧了,理论上只要把主控板电阻换了,电机换了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板,还修什么,只是要先确认电机有没有故障,可能是电机有匝间短路导致那个电阻发热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