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老电路板求元件资料

楼主(2020-06-12):
弄到一块老电路板,上面有3DA150X,有个4脚的元件不认识,求大侠指点,上面4个镀金4脚元件G0101B是什么

G0101B是什么元件

网友:
G0101B看着像光耦吧,也许不是

网友:
3DA150A是小功率三极管,四角其中一脚为接地屏蔽脚

网友:
光耦老货镀金

网友:
这个就是光耦

网友:
光电耦合器

网友:
不知是啥高频电路板,一堆大红袍电阻,估计没啥用了,拆零件吧。

网友A:
3DA150A  高频小功率管 硅 NPN 150V 1000mW 50MHz β>20

网友:
一看到这个样子,十有八九就是光耦了。。。。。

网友:
早期的光耦,我抠开过,性能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A150A  高频小功率管 硅 NPN 150V 1000mW 50MHz β>20

查了半天,都查不到资料,原来是光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