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SONY投影仪 VPL-EX245 拆修

楼主(2020-06-12):
SONY投影仪 VPL-EX245故障现象:无法开机,摇晃一下里面有细碎的声响,疑似有脱落物。

实际上是里面的一根线插头脱落了,插上后开机还不行,但前面板的指示灯显示和原来的显示不一样了,

原来是一个红灯闪,现在是两个红灯闪,后来发现是指示灯下面的白片是覆盖物检测装置,防止覆盖着东西开机烧机,

把投影机摆正前方无遮挡后可以正常开机,指示一小会儿就出现图像从中间开始发红、变暗,然后彻底无图像,样子就像液晶屏烧毁似的,

检查了一下底下有专门给液晶屏散热的风扇,但是风扇外的塑料盖没有盖上,不能形成良好的散热通路,装好塑料盖后重新开机就一切正常了。

灯泡挺漂亮的

滤网很干净,没怎么用过的样子

这块板子上的一条线头脱落了

侧面的测温线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太会编排

网友(2021-04-07):
同款投影闪红灯不开机

网友A: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位置出现一条这个,是光路问题吗,除了换件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位置出现一条这个,是光路问题吗,除了换件有解决办法吗? ...

我的投影仪型号是索尼的EW5,求助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个位置出现一条这个,是光路问题吗,除了换件有解决办法吗? ...

液晶烧了,那么细的点就你能想到

网友(2022-07-10):
卸了螺丝拆不动了

网友:
捡了大漏,厉害

网友:
索尼的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