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锐捷ES108GD 8口千兆铁壳交换机 拆机

楼主(2020-06-12):
集成度高了,不同品牌的产品同质化也就很严重。这货看起来还不如更便宜的腾达TEG1008D。

这颗螺丝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装饰还是增重?

简洁干净。。。看似大螃蟹芯片。

光秃秃的背面

华邦1M闪存

标配5V1A电源

网友:
那个螺丝是外壳接地用的

网友:
外壳上的螺丝是接地用的。并不是什么增重装饰之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接地的,交换机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买网管型的,哪家便宜买哪家就对了

网友B:
交换机并不是数芯片数量来判断品质的,这个交换机用料不差,尤其是输出变压器这块不错的。
这个级别功能的交换机,一枚芯片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机并不是数芯片数量来判断品质的,这个交换机用料不差,尤其是输出变压器这块不错的。
这个级别功能的 ...

整体对比腾达TEG1008D如何?腾达这款铁壳交换机拿货价便宜十多元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体对比腾达TEG1008D如何?腾达这款铁壳交换机拿货价便宜十多元钱。

你看两个交换机的网络变压器的型号,迅捷的可是36201型号,而腾达的是3601型号,后者价格是前者的三分之一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两个交换机的网络变压器的型号,迅捷的可是36201型号,而腾达的是3601型号,后者价格是前者的三分之 ...

这个不懂,只是看腾达元件多了很多比较唬人。

网友:
看线路设计,明显锐捷要好于腾达,腾达是低成本的堆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接地的,交换机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买网管型的,哪家便宜买哪家就对了 ...

真是这样,几乎没有使用中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两个交换机的网络变压器的型号,迅捷的可是36201型号,而腾达的是3601型号,后者价格是前者的三分之 ...

腾达使用的是美国博通芯片,锐捷台湾瑞昱芯片,前者比后者贵很多。。。

网友(2024-07-01):
感觉这种 交换机 都差不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