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TY1608-S905L3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分享

楼主(2020-06-12):
天邑TY1608-S905L3芯片第三方破解刷机线刷固件下载
固件介绍:
1、不带ROOT权限,适用于天邑TY1608-S905L3芯片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刷机教程:(固件里包含USB刷机工具)
刷机方法1:
1.打开USB烧录工具,加载固件,点击开始,双头USB线刷一头插电脑,一头插机顶盒(靠近SD卡口)
2.接好TTL线,串口输入
reboot update
3.自动进入刷机模式,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刷机方法2:
1.打开USB烧录工具,加载固件,点击开始,双头USB线刷一头插电脑,
2.机顶盒断电,短接4R12电阻,通电
3.进入刷机模式,耐心等待刷机完成
4.刷机到1%出错,可尝试取消勾选刷机软件的擦除falsh和擦除bootloader两处,重新从第一步开始刷机。
5.刷完请恢复出厂一次。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o4uf

刷机成功截图:

网友:
大佬,这盒子能不能刷游戏系统,就像lakka之类用tf卡启动的

网友A(2020-08-07):
有办法挂载system为可读写么?我感觉是内核问题,看了一下init***.rc没看到特殊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办法挂载system为可读写么?我感觉是内核问题,看了一下init***.rc没看到特殊的地方 ...

以前從坛內大老学到的方法,
你可以试试看,
在命令行终端输入
su
echo 1 > /sys/class/remount/need_
                  remount
mount -o rw,remount /syste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從坛內大老学到的方法,
你可以试试看,
在命令行终端输入

原来是这样,测试可用, 非常感谢!可以root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测试可用, 非常感谢!可以root了

http://m.downcc.com/d/12649
你还可以上面链接,下载安装那个Gscript lite,可以添加,储存,執行脚本,很好用,每次重开机后,直接点一下,储存好的脚本名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m.downcc.com/d/12649
你还可以上面链接,下载安装那个Gscript lite,可以添加,储存,執行脚本, ...

嗯,谢谢!我一般直接用shell脚本,已经添加到开机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我一般直接用shell脚本,已经添加到开机启动了。

你是添加到boot.img 內的init.rc里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添加到boot.img 內的init.rc里面吗?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tem/etc/install-recovery.sh

我把脚本路径添加到 install-recovery.sh 里面,重开机后,並没有自动執行添加上去的脚本呀,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开机可以自动執行脚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脚本路径添加到 install-recovery.sh 里面,重开机后,並没有自动執行添加上去的脚本呀,请问,你是 ...

sleep 10,然后再执行脚本,不行的话sleep 30,我试过的S905系列的盒子内核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eep 10,然后再执行脚本,不行的话sleep 30,我试过的S905系列的盒子内核都支持 ...

我添加了最后二行
這樣添加,正确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leep 10,然后再执行脚本,不行的话sleep 30,我试过的S905系列的盒子内核都支持 ...

谢谢你,已经成功了,
我将我的脚本名称,改为”install-recovery-2.sh,开机后,就自动執行我的脚本了,不用加 sleep,但是,就是奇怪,为何不能用其他名称呢 ?
我的盒子是,PTV-8698,CPU S905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已经成功了,
我将我的脚本名称,改为”install-recovery-2.sh,开机后,就自动執行我的脚本了, ...

不同盒子不一样,我是以TY1608举例的,有些确实需要添加到/system/etc/install-recovery-2.sh,可能是init***.rc做了限制。之前我看过有人说是内核问题,但我没找到证据。还有些在init***.rc中没有启动这两个文件的,就得安装init.d机制,当然前提是得root。之前给你的sleep 10,是我测试多个盒子得到的数据,目的是为了防止命令被覆盖,比如说启动adb,挂载system可读写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盒子不一样,我是以TY1608举例的,有些确实需要添加到/system/etc/install-recovery-2.sh,可能是ini ...

我的酷派S1手机,安装了欧版的安卓7.1.1,
虽然已root,但system分区还是被锁了,
迄今还没解决,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
我正准备在电脑上安装linux系统,想直接解压 boot.img,從源头上解锁system分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盒子不一样,我是以TY1608举例的,有些确实需要添加到/system/etc/install-recovery-2.sh,可能是ini ...

顺便问一下,你是下载了这个帖子的TY1608刷机包吗,这个小白刷机网的刷机包,是试用7天后,还要付费激活呢,还是真的完全免费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酷派S1手机,安装了欧版的安卓7.1.1,
虽然已root,但system分区还是被锁了,
迄今还没解决,你有什么 ...

没用过,不太清楚,如果在命令行里无法重新挂载system,那我一般会刷入twrp,然后用重启到twrp解锁system。之前用小米的时候直接用coffee的软件也可以解锁syste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是下载了这个帖子的TY1608刷机包吗,这个小白刷机网的刷机包,是试用7天后,还要付费激活 ...

我只是用来测试的,目前没有用到7天,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我所见到的只有氧气桌面里面的开机启动应用等是试用7天的,这些功能没什么用,就UI而言,我觉得这个桌面设计的还不错。碰到乱收费的卸了换成当贝桌面就行了。目前免费的固件有无涯、小白刷机网这两个,无涯的预装软件多一点、桌面没这个好用,不过不是大问题。但我修改他俩的包,改完后重新打包后,一个wifi无法连接,一个解包就不成功,特别是dtb无法解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太清楚,如果在命令行里无法重新挂载system,那我一般会刷入twrp,然后用重启到twrp解锁system ...

是的,我也是在TWRP下,掛载system,删除预置软件的,只是很想学习,如何才能破解掉这种 system 的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用来测试的,目前没有用到7天,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我所见到的只有氧气桌面里面的开机启动应用等是 ...

是本坛坛友说的,开机啓动试用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