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帮助,我有一台D90单反相机肩瓶全亮按键失灵档位混乱查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2020-06-12):
一台D90最近出现快门ERR,反光板卡住,按照网上教程检查和维修粘贴光圈电机齿轮后问题解决,但是不知道碰到哪里了,相机现在出现怪问题。S档是M档,其他档位,前后波轮无法调整光圈快门, 测光和曝光补偿按钮无效, 自动休眠的时候死机。
在M档的时候,显示屏 看到 P档 A档 P档 A档 的自动来回跳。
反正就是很奇怪的故障,不知道从何查起。哪个元件坏了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1.肩屏斜着看全亮了(之前没这么亮)

2.肩屏正着看正常

3.肩屏下面的小主板的绿色位置有发热,红色箭头指的位置电压是7.51v.好像看电路板上写的是5V 。
(是不是这个电压高了才导致肩屏过亮,所有按钮失灵功能错乱的?)

4.这个是这个小主板的反面

正反面这几个脚是通的

5.下面是一个电源板,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板输出过来就是7V了
拆下上面的小主板,下面电源板对应的这几个脚是 6.47v了

会不会是之前接线碰到什么元件导致某个稳压管击穿了,导致电压变高才出现显示屏过亮 ,按键模式错乱的故障的。
现在S档是M档,其他档位,前后波轮无法调整光圈快门, 测光和曝光补偿按钮无效, 自动休眠的时候死机。
在M档的时候,显示屏 看到 P档 A档 P档 A档 的自动来回跳。
反正就是很奇怪的故障,不知道从何查起。哪个元件坏了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求助

这个是发热的位置放大  左边那个6脚的IC 去掉测试 7v不变,没坏。

网友:
先找维修手册

楼主:
维修手册就是讲拆机的

网友A:
相机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系统,真的要业内人士才会修,我拆坏几个装不起来,还有装起来的也多螺丝,到现在只修好两个,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系统,真的要业内人士才会修,我拆坏几个装不起来,还有装起来的也多螺丝,到现在只修 ...

拆的时候做记录和录视频啊  不然确实装不回去。

楼主:
目前初步确定问题出在电源板上,电源板似乎不受主板控制了,直接就有输出电压。

楼主:
已知可能导致问题的原因。
电源板目前不受控制,电源无法切断 一直有电,电流不受主板控制。

网友B:
打开后闪光灯贮能大电容如果没放电误放电会烧坏元件,你这是否机械或方式开关安装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闪光灯贮能大电容如果没放电误放电会烧坏元件,你这是否机械或方式开关安装错位? ...

闪光灯电容的大电压击穿了电源板的控制芯片。 更换电源板问题解决。

楼主:
更换电源板问题解决,如果是IC坏了,似乎没有什么好替代的。 只能换板子。

网友(2022-09-26):
专业啊,单反我不敢拆修

网友:
现在,天气干燥,有可能是静电导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