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废品站15收了个明伟开关电源没拆开

楼主(2020-06-12):
感觉明显比上一个沪工的好很多,重量也重一倍多,拆了半天没找到门道,试了试功能,输出最高只能到9v左右,不知能不能改可调电源,先吃灰去吧。

网友:
MNV 是什么明纬啊

网友:
这不是台湾的真明伟,商标是MW知道吗?我们公司做机器,配的电源就是明伟,我都知道牌子的。

网友:
也只能吃灰了

网友:
台湾的真明伟,商标是MW

网友:
噶。你看看交易区。20块那个12V电源。

网友A:
假明伟,方案都差不多,15块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明伟,方案都差不多,15块略贵

原来是假的呀

网友:
这种电源散热片是固定在外壳上面的,旁边的螺丝不松开是无法拆开的。

网友:
是明伟还可以修一下改可调

网友:
谁?赚大了,亏大了。

网友:
15元一个出售还是可以的。

网友:
此明纬非彼明纬

楼主:
深圳明伟,山炮货

网友:
也有一个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