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桥接,SSID相同是否干扰?

楼主(2020-06-12):
想扩展家庭无线覆盖范围。无实网线。

主路由器R:联通光猫(带无线路由功能)
辅路由器A1、A2: 相同两台 TL-WR886N

886N设置"无线桥接"很方便,基本不用人工干预:

关键是设置 "辅路由SSID"这一步,官方推荐与主路由相同,如图:

1、感到不解,SSID相同,会不会导致干扰?从而影响性能?
2、难道SSID只是表面样子,主、辅路由器尽管SSID相同,但其内部是不同的WiFi标识,手机能够区别?
3、无线桥接的主、辅,是发射相同的信号(仅仅放大)?还是发射不同的信号?
4、三台设备可以无线桥接吗?想要R—A1,R—A2。SSID相同。
  如果3台SSID相同,会不会有串扰?比如:变成R—A1,A1—A2。

网友A:
SSID只是个名字而已,路由器的MAC地址都不一样,相同SSID不影响,不过要设置一下避开相同信道,桥接最好用网线,延迟小,我就是用2台K2P有线桥接,设置相同SSID手机自动切换,不用网线,用2.4G桥接5.8G上网。

网友:
TP的桥接无法使用不同信道,相同信道肯定会存在干扰。

网友(2025-06-05):
我用TP 的886N千兆版路由器,桥接同品牌的886N的路由器,桥接成功也没有办法上网,2.4G桥接的,TP 家的886N路由器就是个渣渣

网友:
一般不会干扰的

网友:
不会被干扰,设置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区分

网友:
应该不会有干扰吧

网友:
干扰是有的,不过不影响使用,可以理解为没干扰。实际路由器认的BSSID,也就是MAC。ssid是给人逻辑使用的,同ssid和密码能几十毫秒漫游,说明设备间无时无刻都存在问候,这样才能做到。比喻一下要找张三喊话:谁是张三?有两个答应,这时就就需要身份辨别了:身份证掏出来!一个掏出身份证张三,一个掏出身份证李四。和张三进行下一步,假答应的李四就不用管它了,这个李四就是干扰!
实际N年前我有刷机路由器,一个备份的固件刷给了两个openwrt造成相同的BSSID,在同一个地方就出现了相互干扰,WiFi无法使用!无法上网,而别人刷的这个固件同bssid因为天南海北不在一处就无此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SID只是个名字而已,路由器的MAC地址都不一样,相同SSID不影响,不过要设置一下避开相同信道,桥接最好用 ...

大哥2.4G怎么连的5.8G 这是黑科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2.4G怎么连的5.8G 这是黑科技啊

2台路由器桥接用2.4G频段,用5G频段上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