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路由器无线桥接,SSID名字设置问题

楼主(2020-06-12):
想扩展家庭无线覆盖范围。无实网线。

主路由器R:联通光猫(带无线路由功能)
辅路由器A1、A2: 相同两台 TL-WR886N

886N设置"无线桥接"很方便,基本不用人工干预:

关键是设置 "辅路由SSID"这一步,官方推荐与主路由相同,如图:

1、感到不解,SSID相同,会不会导致干扰?从而影响性能?
2、难道SSID只是表面样子,主、辅路由器尽管SSID相同,但其内部是不同的WiFi标识,手机能够区别?
3、无线桥接的主、辅,是发射相同的信号(仅仅放大)?还是发射不同的信号?
4、三台设备可以无线桥接吗?想要R—A1,R—A2。SSID相同。
  如果3台SSID相同,会不会有串扰?比如:变成R—A1,A1—A2。

网友:
我是见过两个路由ssid相同的,一个id密码都能上,自动上信号好的……网速没感觉被干扰变慢

网友:
我试过桥接WIFI时发现有相同SSID的,不过MAC不同,邻居家两个相同SSID密码不一样,导致走到一些位置的时候手机提示密码验证错误,如果相同密码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有什么弊端就不晓得了

网友:
相同SSID才能完现WIFI漫游,当原连接信号弱时,自动连接到信号强的上去,不用断开再重连。

网友(2025-06-05):
我用TP 的886N千兆版路由器,桥接同品牌的886N的路由器,桥接成功也没有办法上网,2.4G桥接的,TP 家的886N路由器就是个渣渣。

实测!!

网友:
看路由支不支持KV漫游

网友:
感觉用mesh组网会好很多,无线漫游也更好用。机器五十多一台。

网友:
组mesh吧 ssid一致可以漫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