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夭寿啦,遇上个找不到土狗跳线的2258xt

楼主(2020-06-12):
上次那个160g闪迪发现2258xt也有工具能支持,就翻出陈年的双贴2258xt板子,贴上去提示gpio check fail,仔细看里面有个toggle pin错误,估计是没有土狗,鬼板子上有个R23,但是是0欧,感觉不太对,就拆主控量,R23居然是跟B2相连的,更可气的是没找到跟B3脚相连的焊盘恰好旁边B2是3.3v,我就用铜线把B2 B3的焊盘连了起来,结果焊上主控电脑不认,没办法只好拆掉铜线,真是郁闷

网友:
闪迪需要短接土狗吗?

网友A:
那个8腿的芯片是spi flash?
从板子印刷纹路能看清B3的去向不?

网友B:
拆主控跑线路吧,简单,暴力!

网友C:
慧荣的板子虽然留有ERPOM位置 但是基本都是没贴的 除了少数颗粒贴上 这板子的土狗一般不都在主控旁边么

网友:
那个8脚芯片应该是个场效应管,控制5V开通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主控跑线路吧,简单,暴力!

你没看我说的吗,拆了,并没有找到b3相连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8腿的芯片是spi flash?
从板子印刷纹路能看清B3的去向不?

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慧荣的板子虽然留有ERPOM位置 但是基本都是没贴的 除了少数颗粒贴上 这板子的土狗一般不都在主控旁边么 ...

主控旁边甚至都没有空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我说的吗,拆了,并没有找到b3相连的焊盘

飞一根线出来通过10k电阻联到3.3v一样的

网友D:
有锁的颗粒别玩了,闹心,那个ERPOM里面有程序是控制电压的,闪迪有锁是靠电压解锁的,我也玩过46EN,我最后把46EN的直接拆了ERPOM,当普通46EN板子用,你也把ERPOM拆了吧当普通58XT用,别玩有锁的吧,太闹心了

楼主(2020-09-11):
引用 网友D:
有锁的颗粒别玩了,闹心,那个ERPOM里面有程序是控制电压的,闪迪有锁是靠电压解锁的,我也玩过46EN,我最 ...

这个板子本来就不是贴这个颗粒的,我只是手上就这个板子,那个不是ee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一根线出来通过10k电阻联到3.3v一样的

没飞过这种,怕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锁的颗粒别玩了,闹心,那个ERPOM里面有程序是控制电压的,闪迪有锁是靠电压解锁的,我也玩过46EN,我最 ...

那个八角根本不是EEP,那个是一个延时供电管,就是所谓的智能MOS,根据莫贝克的说法是提供一定的浪涌保护,这是莫贝克自己开出来的板子,原则上是不上土狗阵营的,没有土狗跳线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八角根本不是EEP,那个是一个延时供电管,就是所谓的智能MOS,根据莫贝克的说法是提供一定的浪涌保护 ...

莫贝克的板子都奇奇怪怪的,遇上了还是绕着走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贝克的板子都奇奇怪怪的,遇上了还是绕着走比较好

目前有两个Sandisk的芯片贴58xt是不用土狗的,贴上反而不行。。。

可能来之前解锁了,普通板子就能用。。。

你这个要么反向操作,拿绿油把焊盘绝缘下试试,万一板子土狗是短路的呢?有没有量土狗和1.8,1.2V, 地,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2022-05-16):
我手里的莫贝克,存储颗粒空白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