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5.5V USB充电器

楼主(2020-06-12):
用一个闲着的5.5V USB充电器供包邮小风扇用,平时作抽电烙铁松香烟用,昨天插插座时插得不顺,一声火花闪,烧坏了,拆开测量,发现变压器和一个1欧电阻(串在火线输入处)烧了。
13003和8050及其它无坏,从旧的拆一个变压器换上,无1欧,用一个5欧代替,不知有无问题?测输出5.38V,
问一下,这个串在火线输入处的1欧是什么作用?是不是线圈电阻。

网友A:
那个电阻是拿来做保险丝用的。不是相同电路,随便拆个过去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是拿来做保险丝用的。不是相同电路,随便拆个过去也敢用

那我就换上一个保险丝,可以吗?

网友:
不用,用5欧也好

网友:
当保险丝用,还可以减少启动冲击电流,差不多阻值来一个就好了,5R没问题的

网友:
虽然设计没安全问题,不过考虑到潮湿,做工等原因。。。

这个建议还是不要用了,不是正规3C认证的

网友:
那个是保险电阻,需要看充电器最大电流选择合适的熔断值,串个普通电阻还不如一坨锡过去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山寨电源了,扔了保障多了!@!

网友(2022-01-27):
这个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