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等精度频率计的测量误差

楼主(2020-06-12):
大侠们:
       问个等精度频率计的测量误差问题,
           已知等精度频率计的测量有正负1个脉冲误差,基准频率有正负0.1个ppm误差,
                  整个频率计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A:
±0.1ppm±1字

很多数字仪表的误差都是这种表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ppm±1字

很多数字仪表的误差都是这种表示方法。

是正负1个脉冲误差,不是一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负1个脉冲误差,不是一个字

频率一般都用指数表示,10的-6、-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