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海康威视DS-7104N-F1/4P

楼主(2020-06-12):
        废品站收的一个监控机,没摄像头,没电源,试不了机,拆开给大家看看。上图

        就这盒子48V的电源,家里没有。。。

        背面可以直接插摄像头输出有VGA和HDMI,两个USB,一个WAN口,四个LAN口,一个音频输入,一个音频输出

       输入电压48V,功率45W

           内置1TB(这个320G是我自己装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主板的正面

          主板左侧

           主板右侧

          主板的背面

           主板背面右侧

         主板背面左侧

         这个监控机放家里也只能吃灰,想试又试不了,过段时间留下硬盘,让它回去它该去的地方

网友A:
有盘就是收 不超过30快的话  没有盘或者500GB盘  就拿萤石扫一下 看看是不是绑定了如果绑定了就只能做本地录像机远程用不了

网友B:
正缺一个,转给我吧

网友C:
4撸poe机,卖掉还能值点钱。看看云解绑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撸poe机,卖掉还能值点钱。看看云解绑了没有

没电源,试不了呢。。。买个电源,万一是坏的就浪费了。硬盘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缺一个,转给我吧

都不知道好坏呢

楼主:
试不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电源,试不了呢。。。买个电源,万一是坏的就浪费了。硬盘都是好的

直接往这里供电,一般都可以启动的。不过没办法测试poe而已。或者后面电源插口直接供24左右的电一般也能启动。

网友:
便宜一点转给我,坏的我也认了

网友:
如果有13串锂电充电器可以接上试试

网友D:
12V电源还不是一抓一大把。就是要看看云解绑了没有,有没有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电源还不是一抓一大把。就是要看看云解绑了没有,有没有密码。

是48V的,带POE供电输出。 也简单,上淘宝买个POE电源,一定要买运费险,买回来试,机子是坏就把电源退货不就行了。

网友E:
竟然支持4路POE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竟然支持4路POE供电?

好像是吧,没时间试。还没买电源

网友:
是我眼花了吗?马牌标志?

网友(2020-10-04):
好像可以刷解绑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盘就是收 不超过30快的话  没有盘或者500GB盘  就拿萤石扫一下 看看是不是绑定了如果绑定了就只能做本地 ...

不是有复位功能嘛!我的八口的就有

网友:
这个能刷openwrt就好了,当个路由不是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