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80块钱害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的空开+20200605

楼主(2020-06-12):
20200605 周五 晴天
    早8点多来门市,无活,玩,将昨天换下来的空开拿来,

    发现原来是右侧的开关抬不上去也落不下来,就处在中间那小孔位置。

    拆开空开,也没看出什么, 只好拆掉,在拆毁过程中发现,

    跟刀的联动部分的塑料金属接触部分,那个塑料,因为金属部分轴传热过分,

    将塑料的轴孔烫豁了,塑料糟了,整个移位,所以,出现了接触问题,

    如果说,左零右火,那零线的开关没事,火线开关断开了,

    却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LED灯都微微发亮,而且,开关还不能控制。

    弄完了这个空开,该塑料的归塑料,该铜归铜铁归铁。

    没事干了开始整理新一波的快手视频,弄着弄着就犯困,趴桌子上打个盹,

    10点左右,门一开,进来爷俩(祖孙俩),是修无线话筒的那哥们和他孙女吧?

    来了我赶紧给他试试修好的话筒的效果,这玩意总归来说,拉距离是个问题,

    在外边,对我功放来说,能拉五六米,在屋里,从桌子到门口里边就勉强,

    唉,真没法子,也只能这样了,没啥好办法,他觉得能修好能用就很知足了,

    咱为没法调更理想而羞愧,手里的无感改锥不适合这种微调C的一字轴,

    都插不上或者拧不动,只好作罢,把音质调到最好也就这样了。

    他掏手机,问多少钱,我说,给15得了,他试试结果没网,数据开着,也连不上网,

    唉,没法子,加微信也没法加,我说你回去自己慢慢加吧,

    咱们没什么放心不放心的,走吧,打发走了。2020年6月5日11:00:44(走后大概10:38)

    这位还真不着急,一直没加我,后来没事了我加他算了,

    嘿,好容易下午1点多拿起手机,总算看到联系人里边有一个,

    某某婚庆竟然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头像是他,竟然不加我还问我是谁,

    我回复:你不加我我加你。后来就找不到了,在联系人里边也没有他,NND,这什么玩意啊?

    换了3个件,调试了两天,效果好不好的,咱尽心尽力了,咱也没多收啊,

    本打算收20的,感觉没拉开距离,效果一般,索性收个工钱加件钱就完了,15¥不多吧?

    这人咋这样啊?前边好几次你也承认价格真不高,对吧?合着以后不合作了?一锤子买卖?

    (这么多天了,至今仍未加我,也不提给钱)

    今天算是完蛋了,一分钱也见不着了呗?下午来了也没活儿,玩,整理视频。

    一天就整理了102个,又犯困,还有145个没整理呢。2020年6月5日17:55:33

网友A:
臭不要脸的 哈哈 正泰感觉确实有点不行了 我也坏过

网友:
师傅开张吃半年啊

网友B:
现在这东西银触点都没有直接铁臂上
我家全部电器在用时, 15分钟后我得再去摸摸发热厉害的都得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不要脸的 哈哈 正泰感觉确实有点不行了 我也坏过

够早的啊,好在还有一半铜的东西,

网友C:
出这种问题空开质量有点次,正泰还是国产中挺不错的,比某西要强点。换个新MXB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东西银触点都没有直接铁臂上
我家全部电器在用时, 15分钟后我得再去摸摸发热厉害的都得换掉。  ...

赶上次的,触臂都是铁的,这个算是触臂那一点还是铜的,反倒是表面像铜颜色的片片是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臭不要脸的 哈哈 正泰感觉确实有点不行了 我也坏过

民族品牌基本都这德行,只要有两三个千瓦连续运行一年半载开关必然报废,事业单位绝对不会采用。

网友E:
本身就是电工,这80花的太冤了,电笔戳几下的事,说出去容易被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这种问题空开质量有点次,正泰还是国产中挺不错的,比某西要强点。换个新MXB系列的。 ...

就算不常分断,这接触点时间长了,过大电流也会慢慢发热,这次是烧糊了塑料结构件导致不能拨动。其实触点本身还是没事的,估计32A的也不算富裕吧,有必要换63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民族品牌基本都这德行,只要有两三个千瓦连续运行一年半载开关必然报废,事业单位绝对不会采用。 ...

呵呵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身就是电工,这80花的太冤了,电笔戳几下的事,说出去容易被笑话

哈哈哈哈,不是怕电死吗  哈哈

网友:
2P63A一个也就10几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民族品牌基本都这德行,只要有两三个千瓦连续运行一年半载开关必然报废,事业单位绝对不会采用。 ...

事业单位 施耐德 ABB 西门子

网友:
现在家用电器,冰箱,电吹风,电火锅,洗衣机消毒,空调,加热脚盆,饮水机,算起来电功率不小,还要留出余量的好,安全第一。

网友:
换个空开,就四桹线,还不自换,一下出了80,60块钱泡湯了。自已完全可以换的,上输入,下输出,左火右零。

网友:
今天算是完蛋了,一分钱也见不着了呗?

唉挨唉~~~~~~~~~

网友:
作为总开用的话小了点,

网友:
32安你确定没有超负荷使用?峰值也就7千瓦,空调启动按照2.5倍功率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民族品牌基本都这德行,只要有两三个千瓦连续运行一年半载开关必然报废,事业单位绝对不会采用。 ...

好多机关(比事业单位高)一水的正泰,tcl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