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NVC 雷士照明lLED天花灯

楼主(2020-06-13):
客厅的天花射灯有问题了,现象为,开灯时间稍长灯珠就一闪一闪的,从现象上看,估计原因有两方面,要么是恒流驱动电路出问题了,要么是灯珠本身出问题了。还是拆开看看才能最终判定问题之所在,看照片分析吧。

雷士照明正品

恒流驱动

灯头

后部散热片

商标参数

驱动参数

两边两个小内六螺丝固定着灯珠散热块

拧开内六螺丝,分离灯珠模块

灯珠散热一体模块

前端可拧下

聚散灯罩,

中心三个是聚光的,周围是散光的

前端盖是拧在散热模块上的

转下贴,别插楼

楼主:
仔细观察发现,红圈处好像有虚焊,时间一长,温度高了虚焊处就断开了,灯珠断电当然就不亮了,温度一低,虚焊处重新得电,所以灯珠会一闪一闪的。

品牌的东西用料就是扎实,全铝的还有散热膏

看散热膏比较少,补一些

驱动板

没发现孕妇

这个恒流板是隔离型的,不怕触电

测试输出电压9.5V稳定,看来判断故障点还是正确的,把灯珠虚焊处补锡加焊后试灯还没见闪,应该是修好了。

恒流驱动芯片,丝印GBF,对应好几个型号的芯片,但管脚功能都一样,看下图

只要是丝印GBF,不管是什么型号的芯片,都可以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你客厅多大?上次修吊灯 这次修射灯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了~

网友:
蕾丝做工果然不一样!

网友:
业珠质量过硬的话,寿命还是可以长久的!

网友:
都说雷士贵,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这扇热片挺大,应该不轻

网友:
我家一个雷士传统射灯,灯偏暗,查了一下,灯泡没坏,是驱动里面一个管子参数偏移了,换了一个驱动就好

网友:
这驱动是隔离的,可惜是原边反馈,电流控制不精准。。。。

网友:
也有贴牌的。。。什么LEISHI网络科技。。。

雷士照明四个字在包装上竟然是拿喷绘机喷上去的。。。

网友:
同款灯有一个闪,在保修期内,拍照给售后,然后售后免费发了一个灯和驱动过来

网友A:
LED电源是隔离的,用了6脚芯片和mos管,不错,我记得有一种垃圾射灯驱动只用一颗三极管自激

网友:
  线路板电阻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电源是隔离的,用了6脚芯片和mos管,不错,我记得有一种垃圾射灯驱动只用一颗三极管自激 ...

哪有六脚?看图不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六脚?看图不认真。

倒数第二张照片是几脚?

网友:
电路图上有5只脚……

网友:
这个好像不错啊!!

网友:
雷士撸过球泡,但发现是阻容的,就再没撸了

网友:
这是哪座山上的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