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2.9的炮灰表,伊莱科EMAX3拆解,测试。

楼主(2020-06-13):
半夜看到8139开车,算了一下,最后应该是2.9到手,毫不犹豫的上车了。实付款20.12,用了4.8的天猫劵。到货反24,相当于白嫖个表,外加红包套现3.88:lol:
本来打算买33D的,后来仔细一看用9V电池的。果断放弃!
拆箱发现居然还有个包装盒。。。

1999字 3 1/2位。

表笔,保险管,说明书,表。

表笔有点松,插进去松垮垮的。

开机,液晶屏可视很不错!

测下精度。

电阻档

整体造型比较圆润,颜值还可以。
只是背面没有支撑,站不起来,只能躺着。。。

7号电池两枚!

电池仓正负极全是触片,而且一模一样的。装电池的时候要看下面的正负极标识。

胶套材质还不错。

里面做工也比较工整。

牛屎单片机。

AG21X不知是个啥?

电流取样居然用了个贴片电阻。。。
有空找个康铜丝换上。

200ma档的保险管。

正面啥零件没有。

液晶屏用导电胶条连接到电路板。

转盘的标识直接印在壳上的,用时间长了估计会磨掉。

找个透明的TPH膜贴上。

修边,这样就不会被磨掉了。

液晶屏面罩下面有个卡口,上面就一条5毛一卷的双面胶。。。

面罩也贴个膜,炮灰表的工作环境比较糟糕。。。面罩磨花了就看不清了。

3M黑胶贴满,再把面罩粘回去。

不管是2.9到手,还是5.9到手,总之真香!

网友A:
抢到了沙发
给个链接呀,也想上车

网友:
一直错过车,mm早。

网友:
脱得真彻底,就差临门一捅了。
拍照清,啥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到了沙发
给个链接呀,也想上车

车早已开远。。。现在这款11.9了。。。

网友:
必须得选用AA电池的,9V的时间久了不用没电了,电池还不好找!

不过Rose姐姐,表这么多用得过来么

网友B:
这些下同下贱的婊子,不但会勾引数码之家的男人,还会勾引女人。。。。。。。

网友:
精度还是不错的,这么便宜的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到了沙发
给个链接呀,也想上车

你赶不上二路汽车了

网友:
话说这一款不是到手9块多吗?(只算商家优惠的情况下),5块9和6块9的是33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下同下贱的婊子,不但会勾引数码之家的男人,还会勾引女人。。。。。。。 ...

温总难道没上车吗?

网友:
又多了一个吃灰的物品,就在不久的过去,一块万用表要小心翼翼的省着用,现在,估计有收集爱好的人手里没有几个各种各样的万用表都没脸见人。社会的发展令人瞠目。

网友:
mm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呢
1是 天猫券是哪里的来的?在哪里使用呢,为啥我的手机淘宝没有呢,每次买东西就只有几毛钱的淘金币
2是 那个膜可以任意形状贴合么,不容易掉落嘛?哪里有车呢?
3是 关于字迹 mm说很清晰,昨天论坛又大佬说一定角度会显示多余笔画,仁者见仁啊,我个人简单看了下手里的表,倒没有注意到。

网友:
哎,沒上車啊……
只剩下羨慕嫉妒恨

网友:
我咋没有天猫券。。。

网友C:
为什么我输婊就被和谐了呢?

网友:
炮灰的精度还不错,可惜车开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输婊就被和谐了呢?

记错了,是淘宝的评价里婊被和谐了

网友:
真便宜,貌似车开远了

网友:
我收到这个测了下直流电压,精度相当差,4.19V的锂电池居然测出来是4.2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