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测一个台电骑士U盘

楼主(2020-06-13):
主要是来揭一下台电的无良

外观还是不错的,台电做的最好的就是外壳,很多系列的外壳都是独一无二的,别的品牌没有

3.0是标配了

看一下芯片精灵,啥U盘啊?就是一读卡器+废内存卡

速度基本上是最低配了
顺便说一下,先几天跑圈也掉盘了,这破东西发热比903还热,用win自带工具无法修复,需要那个sdformater来擦除格式化才可以恢复正常,哎,果然就是个tf卡

网友A:
没有拆解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拆解图

尝试了,拆不开,这几天拆废了2个256g的U盘了,让我缓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拆不开,这几天拆废了2个256g的U盘了,让我缓缓

盲猜:牛屎颗粒!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我的128G台电骑士拆了。

网友B:
3.0?之前我有买过一个骑士的64G,群联的2251-09+镁光TLC
然后坏了换新,成了2251-09+闪迪TLC,写入速度好了不少,但是跑圈直接跑坏了
于是再次送修,我给了两趟运费,到手坏要求台电补偿,打电话给广州工商处理
然后他们给换了幻影X,不补偿运费了
然而那一批的幻影×已经是3268+三星UFS MLC了
所以我现在有三个三星UFS MLC的U盘,台电锋芒 台电幻影x 台电锋芒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拆不开,这几天拆废了2个256g的U盘了,让我缓缓

五个汉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之前我有买过一个骑士的64G,群联的2251-09+镁光TLC
然后坏了换新,成了2251-09+闪迪TLC,写入速度好了 ...

是不是8ce 单通道,读写80左右的,我有个台电雷神 64

网友:
安国,3.0???这么刚??

网友:
这个我去年也买过一个,是2251-09+东芝黑片

网友:
好嘛,终于见到安国3.0的优盘了。之前光见到开卡软件没见过实物。

网友:
这个一般是热熔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