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闹钟很费电怎么加太阳能板

楼主(2020-06-13):
买个小闹钟 三天两头就提示没电,电池也换容量大的。一般只能插在充电器上工作,想加个5V太阳能板上去,闹钟换3.7V锂电池,5V充电器,阴天没电再用充电器充电。能否既能用太阳能冲也可以适配器充电?如果直接把太阳能板接到电池上好像也不行,在电池板加二极管,又降低电压 达不到电池充电电压。悬赏贴没M币了 只能发这了,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了~~

网友:
这小东西能用多少电?
改两个18650进去都能顶好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