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无损拆解无奈家的128G推拉式U盘

楼主(2020-06-13):
网上搜索不到无损拆解的方法,
自己研究了半天,
终于找到无损拆解的方法,
提供给坛友们参考

最后二个图片,
是扣卡位置图。

网友:
。。。
这个就是公模。。

网友A:
怎么这样子,是胶水?导热胶?

网友:
我也拆过没拆开,那两个卡扣很不好搞。

楼主:
没有胶水,是用扣卡,
美工刀片,伸到最长,
捅到底,用力捅,
就会出来了,
很好拆呀。

楼主:
没有胶水,也没有导热片,
就是怕主控散热不良,
容易掛掉,
所以才拆开,
自己加散热片。

网友B:
你搜台电锋芒拆解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台电锋芒拆解就有了

那个帖子,
没有说明拆解过程,
看完帖后,
还是无從下手,
所以还是需要自己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帖子,
没有说明拆解过程,
看完帖后,

。还没说明?就是找个硬物,戳背后的东西把划扣推掉就好了……
你这都看不懂那也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说明?就是找个硬物,戳背后的东西把划扣推掉就好了……
你这都看不懂那也没办法啊 ...

不需要戳的,只需要用一根足够牢固的绳子用力一拔就能拉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样子,是胶水?导热胶?

这个应该算是转接贴的颗粒吧,颗粒贴转接贴然后树脂密封

网友D:
很好拆的啊,徒手就可以拆下来啊,你居然还用美工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拆的啊,徒手就可以拆下来啊,你居然还用美工刀

你的扣卡,
可能卡的比较鬆,
要不,就是你的力气夠大,
我们的扣卡,
卡得很緊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算是转接贴的颗粒吧,颗粒贴转接贴然后树脂密封

无奈有说,是原本拆机的时候没来得及清理,这个是拆机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奈有说,是原本拆机的时候没来得及清理,这个是拆机颗粒

哦,这个看照片还以为后面封装的

网友:
用很粗的绳子,后面记住,然后用力一拉就出来了,台电有点不同,他加了502胶水,要大力

网友:
从USB口用力顶,一使劲就出来了。上两张图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分析颗粒型号?

楼主:
百度搜索 ”芯片精灵”

网友(2024-05-16):
这个是什么颗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