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惠普2420打印机,拆下来两个弹簧不知道按在哪里了

楼主(2020-06-13):
这俩弹簧忘了按在哪了
大侠帮忙说说

网友A:
有個朋友去縣城小醫院做手術,
是關於膝蓋的,結構比較複雜。
做完之後醫生發現還剩下有兩塊小骨頭不知道應該是安裝到哪裡的,
然後就說,這兩塊應該是沒用的,可以丟掉了……
縫上線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個朋友去縣城小醫院做手術,
是關於膝蓋的,結構比較複雜。
做完之後醫生發現還剩下有兩塊小骨頭不知道應 ...

你这个是段子还是真有其事啊 , 看表情是真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個朋友去縣城小醫院做手術,
是關於膝蓋的,結構比較複雜。
做完之後醫生發現還剩下有兩塊小骨頭不知道應 ...

卧槽。。。。这是段子吧?

网友C:
是不是定型组件上的

网友:
关键是少了这两个玩意还能正常工作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这是段子吧?

膝盖是比较复杂的,君不见膝盖出问题的NBA球员,大多都废了。。。
我是相信朋友说的。小县城的医院……没法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定型组件上的

不是定影组件上的啊

网友:
粉盒和硒鼓的固定弹簧?

网友:
感觉应该是定影膜旁边2个

网友D:
这个地方位置上

楼主(2021-02-19):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位置上

谢谢老哥回复,我仔细查看了,不是定影的弹簧。
是单张进纸口,也叫一号纸匣的,是把和搓纸轮配合的分页器吊起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