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下雨天拆个爱华的cd随身听(AIWA xp-77)

楼主(2020-06-13):
今天外面下大雨,出不去了,在家无聊,拆个爱华的xp-77,该机也算爱华薄机中比较高档的型号了。

正面,支持8倍超采样,1bit dac。

背面,机器信息。

侧面,该机支持两段dsl,低音效果不错。

通电试了一下,还可以正常读碟,二话不说,开拆。

拆开了,整块主板做工工整,机子用的是索尼的伺服系统。

光头用的索尼的kss-331,该光头某宝仍然有卖的。

耳放芯片用的LA4805,就是它提供的dsl音效。

电源小板,有个尼吉康的电容。

将电路板翻个个,可以看到电路板后面还有芯片。

这个小芯片就是解码芯片,8倍超采样就是它提供的。

最后放一张开盖状态运行的图片。
总而言之,该机相比早期的cd随身听电路相对简化,音质一般,感觉对不起爱华的牌子,不过仍可以正常运行,质量还是不错滴。

最后放一张我现在的主力机。

网友A:
松下的机机好烧呀

网友B:
我有个XP-77,就是不读碟,看起来很新,看来要拆开看看怎么回事了。

网友:
买不起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机机好烧呀

现在读盘有点差了,这机子找不到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XP-77,就是不读碟,看起来很新,看来要拆开看看怎么回事了。

这机子用的索尼的kss 330光头,这个光头时间长了容易物镜下限造成不读碟,网上卖的不贵,几十块钱一个,把机子倒过来试试,如果读碟,基本上是这个问题了,如果换了光头还不读碟就有可能是电容问题了,爱华的机子用的贴片的电解电容,容易坏。

网友(2021-02-16):
这机器光头的确是很难寻觅到芳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XP-77,就是不读碟,看起来很新,看来要拆开看看怎么回事了。

不读碟无非要么不通电爆电容要么光头挂掉了

网友(2022-07-01):
现在有一xp-7 声音小了,是不是也该换电容量

网友(2022-12-04):
爱华曾经的金典,是一代人的回忆。

网友:
爱华随身听挺讨人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