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问题,bios相关

楼主(2020-06-13):
首先我现在主板是二手买回来的,前面的技嘉的也出现过启动卡启动界面问题,后来刷了最新bios后就再也没出现过。现在七彩虹的H81主板更奇怪,按开机键,电源灯循环的闪亮灭,显示器黑屏或者没有输入信号,硬盘电机启停循环,反正就是不进入正常的启动步骤,用万用表测电压,12v,5v没有电压,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昨天换了一个新电源状况一样,现在怀疑主板问题。bios里面显示的bios版本和日期都不正常,或者我觉得不正常,我去官网找技术相关下载,bios只有一个2013版的唯一一个版本。但是主板的bios是显示2016年(这个主板应该不是2016年出厂)。这个有没有可能所谓的魔改bios。主板的启动是不是bios有问题就不能按顺序启动,电源也不会升压?

网友:
NO,NO,NO,这种情况基本与BIOS没什么关系,主板物理损坏。有短路或漏电发生。换了吧。

网友:
备份下然后刷一个试试呗,BIOS问题的话故障表现很难说的,什么情况都可能有

网友:
按标准维修方法的话也是确定各路供电正常以后刷BIOS,先软后硬

网友:
感觉像是主板有问题,先尝试一下更换主板上那个电池然后重置一下设置吧,还不行的话估计就是主板损坏了。

网友A:
巧了,今天我就碰到2个电脑都是开机无显+反复重启,技嘉H110和h81的主板。h81的换内存暂时解决了,h110的重置bios、反复的插拔内存也不行。

网友:
技嘉垃圾主板没有华南金牌主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今天我就碰到2个电脑都是开机无显+反复重启,技嘉H110和h81的主板。h81的换内存暂时解决了,h110的重 ...

我的也查清问题了,我原来两个4G-1600内存,现在查出来一个内存挂了,另一个没问题,两个内存槽也没问题。想不明白内存怎么用着用着就挂了,而且间歇性可以启动,启动以后又一直开机都没事,但是如果关机断电再启动就有极大的可能出现启动不了,重复重启,现在直接如果用那个内存就不能启动了。
检查内存发现,内存的16个芯片上面,有一头最边上的两面各两个的芯片上面的印刷字体已经很难看清,另一头的确没有这个问题,难道是高温造成内存自杀?

网友B:
你好,你的技嘉主板到哪里下最新BIOS,我有个RX570 4G显卡装技嘉B75M-D2P主板不亮,可能是主板2013年BIOS要升级到最新,找遍全网只有2013年原始F1版,请问你在哪下最新技嘉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技嘉主板到哪里下最新BIOS,我有个RX570 4G显卡装技嘉B75M-D2P主板不亮,可能是主板2013年BIOS要 ...

我技嘉的bios是台湾技嘉官网下载的,因为我的主板只有台湾官网有型号,国内官网没有,至于你的显卡点不亮这个我不明白,我十几年没有用独立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