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电药壶嘀嘀响不工作,能不能换不同容量的安规电容?

楼主(2020-06-13):
朋友家的天际BJH-220D电药壶插电嘀嘀响不工作,检查0.68uf安规电容容量只有0.01uf的容量严重失效,手上没有0.68uf的只有0.47uf的,耐压一样,换上去后试测量面板控制电压为5V,数字显示正常,其他功能正常。请问一下,这样用少一点容量的0.47uf安规电容代替0.68uf安规电容能有效耐用吗。

网友A:
10%误差值是正常的,也就是最低值在0.538算正常, 你这个少了一点。虽然少了一点,但正常能用,说明也是在可接受的老化范围内吧,记得哪天换了它就行,这东西用用是会损耗的。

网友B:
阻容降压,电容容量越大提供的电流就越大,电容容量越小提供的电流就越小,1UF电容大约能提供70mA的电流。原机的0.68UF那就是70*0.68=47mA左右,你换上的0.47UF就是70*0.47=32mA左右,所以这个电容大一点点,小一点点都可以正常工作,大太多的话可能会因为电流太强而烧坏器件,小太多侧一些用电比较大的元件(比如继电器)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C:
将就着用或再找一个并联凑个数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误差值是正常的,也就是最低值在0.538算正常, 你这个少了一点。虽然少了一点,但正常能用,说明也是在 ...

现在装好给朋友用,告诉他换了不同容量的,看使用情况,下次有配件买再买回来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电容容量越大提供的电流就越大,电容容量越小提供的电流就越小,1UF电容大约能提供70mA的电流。 ...

看到你这样的回复我就放心了,他好像没有继电器,只有一个STP12A60可控硅用来度通发热盘工作,我手上有一个1UF的安规电容,也考虑到会不会电流大会烧IC所以选了0.47UF的,现在他能正常使用,看看能使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就着用或再找一个并联凑个数也行,

手上有二只0.47UF,一个1UF,如果并二只0.47也有些大,所以只装一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