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懂就问系列,电池输出触点没电压

楼主(2020-06-13):
一个牧田款电扳手,注意是款哈。5串2并的,开始万用表测量输出触点没电压,拆开量每组大约有3v左右,把每组冲到3.6v,一通万用表瞎比划放进去,转了,一会就没电了感觉。于是每组冲到4v,再放进不转了,百思不得解。测电池正极和负极以及板子上mos关的三个爪电压都是20v,就是板子上正负极触点没有电压,请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
某节电芯有问题触发保护板动作了,打散电芯分别测内阻就能找出李鬼。。。

楼主:
哦,这工程又大了

网友A:
插上21伏充电器激活下,保护板电压低了,没有输出电压,需要激活,更换了好几个牧田款保护板测量没有输出电压,插充电器就好了,笔记本的伏直流电源也可以,电压不要超过21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21伏充电器激活下,保护板电压低了,没有输出电压,需要激活,更换了好几个牧田款保护板测量没有输出电 ...

20V的吸尘器充电电源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