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问贴】3.3V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Nmos管AO3400吗

楼主(2020-06-13):
3.3V单片机可以驱动AO3400实现高低电平的转换吗?

▲R4这个电阻是不是不加也可以

▲这个si2302和3400那个驱动比较好,因为驱动的是单片机的3.3V电压,不用考虑开关频率,

还有为什么不用三极管,因为我感觉三极管存在导通电压,感觉会增加功耗,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三极管的电路是否正确,第一个功耗太大,导通状态流入单片机不到40Ma,第二个驱动不起来,流入单片机电流未测量。
请懂电子的朋友给看一下,我这个小白还在学习中,谢谢大家的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怕驱不动 就加个5V上拉

网友A:
负载怎么接,vcc是3.3v?,第一个三极管电路根本就不i对

网友B:
能驱动ao3400,是不是单片机没有设置推挽。

网友C:
按图一,可以的,r4可以不要,但是单片机不建议直接驱动,串一个电阻稳妥一些。

网友:
可以驱动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怎么接,vcc是3.3v?,第一个三极管电路根本就不i对

负载是模块的CS端,需要提供高低电平实现相应的功能,但是我用三极管不会驱动,总是驱动不起来或者功耗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驱动ao3400,是不是单片机没有设置推挽。

3.3V单片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图一,可以的,r4可以不要,但是单片机不建议直接驱动,串一个电阻稳妥一些。 ...

这两个管子哪个好,?ao3400和si23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管子哪个好,?ao3400和si2302

你的应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所以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网友D:
图没一个对的.
N管,S接地,G接负载负极.
负载正极接电源.
3.3V可以驱动

网友:
普通的信号,用一般的管子就行了,没必要用mos管。用PNP会灌电流给单片机,改NPN的好些。2N3904, 或者带阻的KRC10X, DTC11X都行的。

网友:
买过两种AO3401,一家的字体大一些,一家的字体小一些,都说自己是原装正品,也不知道哪个是正品。

网友E:
一定要用MOS,还是用PMOS吧,G低于S开启电压即可导通。

网友F:
负载不是串在其中的么。。。。。。

网友:
若对速度有要求,用三极管。没有,可以用开启电压低点的场管,栅极串个几百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没一个对的.
N管,S接地,G接负载负极.
负载正极接电源.

我不是用mos控制器件的开关,而是给器件一个高电平信号或者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不是串在其中的么。。。。。。

不是给负载通电,而是输出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用MOS,还是用PMOS吧,G低于S开启电压即可导通。

有没有3.3伏单片机可以驱动的PMOS管,给推荐一下吧,

网友:
推挽模式,什么拉都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