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全网首拆:业王 YG410 山寨投影机

楼主(2020-06-13):
这个投影呢,和以前拆的那个蓝牙吃鸡神器是同一个老哥送我的.
其实这个投影老早就拆好拍完了. 一直没时间发出来~

下面开始给投影宽衣解带:
品牌:业王
型号:YG410
分辨率:800*480
功率:30-50瓦

下面是包装盒图片

包装盒内全家福:

投影机三维尺寸:
22*7*15 厘米

侧面

正面

底面

QC标签 揭标签

镜头大眼睛 哈哈

楼下更精彩

楼主:
拆掉正面装饰板

揭开头盖骨

内脏全貌如此

翻个面看看

主板正反面高清裸照

去掉主板的光机

有一个小板 不知道干嘛用的

来到电源部分
开关电源

光源部分

散热风扇
离心涡轮风扇

LCD液晶屏
4寸 480*800

芯片信息后面统一给讲

楼主:
本层是光路/光源/电源的拆解
梯形纠正. 注意两张图菲涅镜摆臂

偏振镜,就是玻璃贴膜

反射镜

电源
19V2.1A 12V1A

光源透镜
菲涅镜

灯罩

光源LED因该是30瓦的

LED和配套热管散热器

散热器上的温度保险
80度断电

去掉光源 主板 电源的空机

准备用19V点亮LED试试看

19V 0.06A就好亮了

楼主:
这山寨投影在墙壁上的效果
惨不忍睹, 看下动画片还勉强够

楼主:
有大佬有能力的话 帮忙补充一下每个芯片型号和作用吧

网友A:
看起来也凑合啊,不喜欢吗?多少米出啊?

网友B:
这分明是台电子垃圾啊,100元以内可以买台玩玩,透镜看看是不是树脂的?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辣鸡大片lcd的投影

网友:
不错 拆解详细,图片养眼~

网友C:
高手能不能换成5寸多的1080p的手机屏。

网友:
很像套件自制的投影仪,中间类似手机屏幕,镜头类似单反50毫米标头放大版,换成手机屏幕的话分辨率能高些。大厂的通常DLP,LCOS,3LCD光泵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分明是台电子垃圾啊,100元以内可以买台玩玩,透镜看看是不是树脂的?

不巧~  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也凑合啊,不喜欢吗?多少米出啊?

249米 顺丰包邮   这台就是全新的.  某宝3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能不能换成5寸多的1080p的手机屏。

塞个不要的手机进去  把手机背光拆掉  还勉强能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山寨投影在墙壁上的效果
惨不忍睹, 看下动画片还勉强够

那片调梯形的调整片能拆除吗?

楼主(2020-07-18):
引用 网友D:
那片调梯形的调整片能拆除吗?

拆了就不聚焦了

网友(2021-11-02):
引用 楼主:
这山寨投影在墙壁上的效果
惨不忍睹, 看下动画片还勉强够

这种国产非智能投影仪小手一抖就可以改成小米智能投影仪,有意者点我头像看我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