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锂电充电器炸整流桥,请教

楼主(2020-06-13):
如图整流桥和旁边的电阻,电阻接在电容一脚,均被烧断引脚。插上充电一会砰的一声。电瓶没事,就充电器坏了,估计是不是受潮了

网友A:
代换82μF400V电容试试,或许是它漏电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B:
这玩意居然没有保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居然没有保险管

有的,是方块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换82μF400V电容试试,或许是它漏电导致电流过大。

好,三极管好像也坏了,三级都通,用二极管档测

网友:
那不叫三极管,而是叫场效应管,看来3842也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82μF400V电容试试,或许是它漏电导致电流过大。

上次我的西普尔48伏充电器也是因大电解失容炸机,共换六个件修好:输入电解电容,场管和检流电阻,保险管,3842芯片,15欧电阻

网友:
修开关电源得串灯泡常修得做一套工装

网友:
有很多的整流桥是水货,其中的一只二极管耐压不够,引起击穿。

网友(2020-07-17):
这种山货都敢用啊,艺高人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