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动牙刷不完美破拆

楼主(2020-06-13):
我这个电动牙刷早就坏了,好像是T500,为啥坏呢,我怀疑是进水了,因为当初厂家宣传防水,我就刷完牙,老是用水冲,甚至经常泡在水里几下,是整个机体泡在水里,顶多几十秒吧。估计是这样进水的。无奈闲鱼又买了一个未拆包的二手的。我当初就像拆开,但是网上大概找了找资料,并没有找到太详尽的,甚至于拆底部那个部分都不是很轻松。所以拆开了底部,就无从下手了。一直放起来了,今天我媳妇说这个坏了扔了吧,我说我在拆拆吧。我就用斜口钳全破拆了一下。如图:

能不能看出哪个有问题?

破拆过程用的是斜口钳,没拍照,但是拆完是这样的

来点细节

抽去内芯,看下图右侧底部那是不是有个暗卡凹槽,这个本不必破拆就可以取出内芯,方法参见
eva2015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119
我要是早看到我就不破拆了。哈哈。

去掉电池的保护皮子还是啥东西。

我把感应线圈换个位置拍照,后来又塞回去了。

电机部分拆的不太彻底,还可以

插上充电器当然是不亮了,不充电不工作

经过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发现电压2.x伏,然后就翻出来我的直流稳压电源,怼上正负极就干啊,电压4.2v,电流显示1.x-2.x安,后来冲到3.8伏后,插上底座,奇迹出现了。

非常的兴奋。
再来点顶部防水圈的细节图

底部的细节

下图像不像火箭

下图又像不像僵尸

用了半团的电工白胶布

然后发现缠太紧了,按钮没反应,我又拆开重新缠了缠。

最后成功了吗?

应该是成功了吧。确实是成功了,但是装完后多了个这个,哈哈。

网友A:
牛逼,顶一个,同款用着没问题,没敢拆

网友:
厉害,破坏的方式维修。

网友:
你这个确实是拆开看看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还医活了

网友:
你这可以算爆破了

网友C:
好像是以前固件有问题过放电 充不进电

网友:
这个太难看了,还不如上防水胶

网友:
面包板搭的是啥啊?还带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顶一个,同款用着没问题,没敢拆

千万别拆,拆完就凉凉了,想看内部看别人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马当活马医  结果还医活了

前两天还是死了,估计是电池不行了,充电用不了多久,后来自放电又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以前固件有问题过放电 充不进电

又自己过放了,垃圾桶的干活。

网友:
这种牙刷,隔一段时间需要拔掉牙刷头,把里面密封垫清洗下。要不时间久了,橡胶老化,就进水了。

网友:
我的t300不充电了,寄回去换了一个。对比一下,
旧版充电口的防水盖,盖上去松松的,很容易进水。新版的盖上去有明显的阻力,密封紧,拨开
有明显阻力。

网友:
在底座上拧一下可以无损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