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震惊!群联PS3111主控+3D TLC 实现全盘不掉速!群联的另类玩法

楼主(2020-06-13):
前几天去参观某工厂,顺了个技嘉的半成品(测试用的),其实是群联OEM货,懂得自然懂、群联PS3111 + 自封片,正反4贴,还没贴标,

PS3111公版PCB,闪存很薄,132脚位,目测1DIE 1CE,大概率是海力士

上电看看是个什么F

还真是海力士3D V4 单片1CE 64GB,4CE一共256G

简单设置一下,群联默认开启模拟SLC模式,SLC Cache容量3G-6G-15G不等

(不要怀疑,这真的是toggle的F)

生产PASS

下面跑分和写入测试

默认3G SLC cache、双通道主控还行,内置集成32MB缓存,4K还不错、

可以看到3GB后掉速,直写速度150左右,2258XT看了瑟瑟发抖
读取曲线不太稳,毕竟白板/自封片、所以闪存体质基本决定了这个SSD的稳定性,

=====================================================================
好了下面是重点:
群联PS3111的工具是可以把SLC Cache设置为0的、
也就是说把模拟SLC大小设置为0时,就相当于关闭了模拟SLC模式,变成TLC直写模式

把SLC Cache设置0G试试看~

开卡过程略

报错IB67,这个是工具BUG,不清空就会这样,实际不影响使用。

到了喜闻乐见的跑分环节~

真的是TLC直写模式,4CE 全盘写150MB/S左右,2258XT看了沉默,2258H看了流泪
写入低了,但是读取曲线倒是稳定多了、
关键是4K/4K-64没有基本性能变化,IOPS也基本没有变化、

TLC直写,没有了SLC Cache搬数据这一过程,即使突然断电也不怕抽风了,而且对闪存的PE更友好、

全文完

网友A:
你用urwtest跑圈试试,hdtune的测试数据会被群联主控压缩写入,所以看到的是直线!

网友:
好是好没得玩不爽

网友B:
你这是网红级别的人物,还能参观工厂!666

网友C:
16个CE用满岂不是读写满速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urwtest跑圈试试,hdtune的测试数据会被群联主控压缩写入,所以看到的是直线! ...

把数据模式 零  改成 随机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网红级别的人物,还能参观工厂!666

固体移动工程师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个CE用满岂不是读写满速不掉?

这样不行的,2258卖不动了

网友D:
我当时给2258xt开卡时就天真的以为我把slc cache关了就不会掉速到十几兆了,试过之后发现我还是太年轻了。s11这种关了slc cache有个一百多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当时给2258xt开卡时就天真的以为我把slc cache关了就不会掉速到十几兆了,试过之后发现我还是太年轻了。s ...

这个150MB/S写入基本就是真实的写速了,相比58XT 58H的大波浪,舒服多了

网友:
ps3111还真变成了后浪呀,INITIO6081 AS2258,固件优化优化居然32M的映射内存这么厉害,这玩意要是做G2版本的U盘不是最强的了吗

网友E:
PS3111是ARM架构的主控方案 群联给调教的不错 颗粒支持的牌子多多 制程也多  只要固件搭配对了还是很稳定的 有SLC开心模式 跑分上千还是挺唬人的  不过开心完了就掉成100M左右。。不过也还行 没掉到几M或者几K这样 只是开卡工具没有大规模放出来 制约了可玩性

网友F:
如果工具能放出来,多一个品牌的主控可以玩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工具能放出来,多一个品牌的主控可以玩多好。

群联的没有治具,只有软件没用吧?

网友:
在某鱼看到过3111的固态u盘

网友G:
3111是单核主控,估计开了SLC缓存读取不稳是因为在动态释放缓存

上MLC还能开半容P-SLC模式

网友:
楼主的桌面亮了,边测试SSD,边看教学片,哈哈

网友:
58XT看了会沉默。。。SLC用完30M以下,甚至会到0,传说中的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PS3111是ARM架构的主控方案 群联给调教的不错 颗粒支持的牌子多多 制程也多  只要固件搭配对了还是很稳定的 ...

群联的工具肯定不能随便外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3111是单核主控,估计开了SLC缓存读取不稳是因为在动态释放缓存

上MLC还能开半容P-SLC模式 ...

开不了,只有N18能开SLC模式,L06 15nmMLC 1Y 1ZMLC 能开模拟SLC但是不能开纯模拟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