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甲方倒闭,变卖LED灯板,驱动板,附改装用于吸顶灯教程,只收首重邮费

楼主(2020-06-13):
本来是植物生长机的板子,有做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可以利用完整功能:220V输入,控制补光灯,水泵(间隔一段时间补水一次)。触摸开关。

一块控制板5元,一块灯板7元,库存2K左右。不包邮,量大可议价
灯板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t=t&id=620698362914
控制板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t=t&id=620965503120
先介绍灯板:
100个2835LED,5并联,20串联。
高显色指数
色温5500K
单颗0.5W的灯珠,一共可以做到50W,最大驱动电流750mA,电压大约65V(要增加散热,本身的铝基板散热这个功率不够)
功率控制在30W之内,本身的铝基板散热就足够了,电流大约0.4A

铝基板厚度1.6mm的,不是烂大街的那种0.8mm,1mm

铝基板直径18厘米,厚度1.6mm
-------------------------------------------------------------
控制板:

STM8S003F3P6单片机,支持二次开发,量大可定制功能

控制板的原始功能:220V输入,定时补光,补水
前面的触摸开关(弹簧),控制开启,关闭
-------------------------------------------------------------
改装教程:用于吸顶灯

这样接线,插LED的端子,连接灯板,注意正负,按这个图来

220V输入的接线位置,跳过继电器控制,通电就亮,这样其他的电路也不会通电,不产生额外的功耗

功率大约15W,这个功率灯板持续亮,温度45摄氏度内,就一点点温的
如果觉得15W功率不够,下面教你改个电阻提升功率:

改这个1210的电阻
恒流的电流=0.2V/这个电阻
最大可以改到0.4A电流,功率25W左右。再大的话,220UH电感就有点烫手了,并不是灯板功率不够,因为驱动器是按20W设计的
0.4A电流的话,电阻改为0.5欧姆,如果买板子需要改为0.5欧姆电阻,我可以帮你改好再发给你,也可以配点电阻一起发你,自己换
接线要自己焊的
---------------------------------------------------------------------------------
高阶改装:源文件在附件里

重新设计一个驱动板

0.4A驱动电流,功率25W多点。用原来的板子,把电阻改了,也是这个功率的

外壳是爱淘优惠购里分享的吸顶灯,把里面的板子掏了,换自己的板子
-----------------------------------------------------------------------------------------------

12V3A电源,之前在论坛里卖过一批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565&extra=
现在买8元一个不包邮了,之前6元亏的抗不住了,主要是运费贵
8元的这批是以前每个通电测过的,保存的也比较好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611371546251

--------------------------------------------------------------------------------------------------
上面所有的东西,发中通快递,邮费可以自己估计下:

邮费只收首重的钱,续重的我付。

自取地址:杭州滨江,元天科技大楼A座

网友:
甲方倒闭,变卖LED灯板,驱动板,附改装用于吸顶灯教程

楼主:
灯板,相对于淘宝客分享那种,价格肯定是相对较高的,但是这个品质也是不一样的,两三元的那种,色温一般都6000K+,显色指数低于80,灯珠甚至超功率使用。我这个50W的灯板用25W(增加散热可以满功率用),显色指数87+,色温5500K
买5个以上的灯板的话,价格6元一个把

楼主:
驱动板的变压器,是12V,3W功率的,可以拆下来别的东西上用

网友A:
usb口是什么作用, 怎么更改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口是什么作用, 怎么更改时长

USB以前是预留一个串口的设备的。改时长,要改单片机程序,100个以上可以免费改。默认的:貌似是12小时水泵开一次,开2分钟。灯开12小时关12小时。

网友B:
这控制板5大洋,值得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以前是预留一个串口的设备的。改时长,要改单片机程序,100个以上可以免费改。默认的:貌似是12小时水 ...

100个好多,而且还不是源代码

网友C:
灯板是三原色的植物补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个好多,而且还不是源代码

100个,可以给源码。或者单收2000代码费用,也给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板是三原色的植物补光灯?

不是三原色,是单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制板5大洋,值得玩玩。。。。。

是的,单一个变压器都要3元了,单片机1元

网友D:
这是室内种植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室内种植啥的?

小的植物,淘宝搜植物生长机就明白了

楼主:
只收首重邮费,拍下后邮费不对的话,联系下我改价

网友:
好货啊 好板,相对于淘宝客分享那种,价格肯定是相对较高的,但是这个品质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东西不错,驱动部分可以锯出来单独用,找个小盒子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