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充电器输出正负极颠倒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6-13):
手头有个三星的TA200充电头,有一次使用不慎,把USB母头里边的绝缘塑料弄碎了,本着省钱的目的,想换个USB母头继续使用。买了几个全新的短体母头,把旧的焊下来新的焊上去,感觉不难。但是代换完成后发现插上充电线居然不充电。于是接线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一量不要紧,正常应该是红+黑-吧,这玩意居然反过来了,红-黑+。咋回事?也没动别的呀,之前使用都好好的,换个USB母头就反过来了?

网友:
母座的问题

楼主:
哦,我好像明白了。里边的那个绝缘塑料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usb座子换错了,里面舌头的方向和原来的应该是反了

网友:
母座卖反了。
可以考虑翻过来焊接

网友:
再对比一下吧,你买的母座与原来的应该是焊脚不在同一侧的,焊上后+、- 极自然就反过来了!

网友:
充电的时候短路保护.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多谢大家

网友A:
数据线没问题吧,我之前一个手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48-5v的充电模块,接了个成品剪开的母座,按照红正黑负的定义焊接好,没有量冲了一下手机结果手机挂了。事后证明数据线应该是红黑饭了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没问题吧,我之前一个手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48-5v的充电模块,接了个成品剪开的母座,按照红正黑负的 ...

还好,我的没啥问题。用了个旧的不用的手机测试的。感觉不对,把数据线剪断了用表量了一下

网友:
只有一种可能,USB母座焊反了,电路不会正负极颠倒

网友:
都没长眼睛吗,万用表表笔红黑笔插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