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PVC排水管DIY一台24V直流吸尘机,便宜好用。

楼主(2020-06-13):
        前些日子做了一个鼓风机。
        但看着以前做的木工粉尘分离机是靠家用吸尘机提供吸风量,很不方便,用了3年多,前几个星期在某宝看到一种小型旋风离心式风机,70块钱,于是有了想法。

         打算用这个风机,装在PVC排水管里面,就是一台吸尘器咯。

         你要准备的材料就是这些:电机,一些75mm、63mm,50mm的pvc管。还要做一个ne555的调速器。一个开关,一个插座,一个电位器,led指示灯等,过滤网。

电机就是下图这个,其实功率没有那么大,但也很有力了,足够使用。

一个75mm-50mm的变径头。

一个75mm-50mm的三通

一个外径75mm,内径63mm的变径头,用了套住风机,加热一下比较搞套,很牢固的。

几个堵头。

把它们摆在一起,大概这个样子。

先把风机固定进去。

套到三通里面。

用万能板做一个调速器,过程就不拍了,电路图就是这样。

然后装到三通,在风道里面,可以散热。

然后把导线,开关,电位器,指示灯组装起来。

前后看看。

这是过滤网,我拆了一个通风器的,剪圆它,套一个75mm的短管,塞进去。

好啦,完工就长这个样子啦。

然后,装到我的木工粉尘分离器上。

测试了,吸力满足要求,和原来用吸尘机的一样,但这个轻便多了。

用一个24V 6A的电源供电,注意散热就可以啦。

为什么用50mm呢?因为我的分离器上管口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管径。

大家还可以做的更小,更好看。造价就一百来块钱吧。当然不算人工。

网友A:
没看懂?低进上出?上面开孔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低进上出?上面开孔太少了。。。

底进上出。的确上面偷懒了,孔开的疏点。有时间再扩大点算了。不过现在用起来上面的风量很大,可以吹到天花。把两边套筒反过来装,又是一个吹风机了。

楼主:
补充一个刚刚画好的构造草图。以及控制电路的搭建。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刚刚画好的构造草图。以及控制电路的搭建。

挺厉害的,点个赞,木分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力如何?

50mm的管,吸干净平时折腾时留下的垃圾废料是没有压力的,很干净,分离的很好。顺便告诉大家一下,24V供电,使用调速器最大输出,带负载情况下电流能去到10A。

网友:
做的不错,关键是这PVC管竟然有戴森的质感?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C:
如果做木工在集尘,要注意安全了。细小在木粉尘可能不会都在重力作用到下面在集尘桶,多少会有些经过风机,少量积累然后温度高,会爆燃。

网友:
用市售材料将风机装配起来,是个好创意。赞!

网友:
这种无刷风机挺多的,都是用在国产无刷吸尘器上的,卖得挺便宜,值得动手。我之前一直想用pvc管做一个,但滤网想用手持吸尘器配套的那种,不太好匹配尺寸,一直没开工。

网友D:
12V可以用吗?改个车用吸尘器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木工在集尘,要注意安全了。细小在木粉尘可能不会都在重力作用到下面在集尘桶,多少会有些经过风机, ...

嗯,谢谢。要经常清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可以用吗?改个车用吸尘器应该不错

不可以。至少18V以上。但好像有12V的卖,你可以找找,但估计风力就没这个大。

网友:
那个功率管是啥东西?PVC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