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P那么慢

楼主(2020-06-13):
我的带宽有500M,用一个路由器当AP。连20多个手机就慢了 ,带宽应该不是瓶颈,是不是路由器当AP有什么局限性呀 ?

网友A:
描述太模糊,Ap网口是否千兆?无线是否千兆双频?
连接设备较多同时使用最好开启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太模糊,Ap网口是否千兆?无线是否千兆双频?
连接设备较多同时使用最好开启流控。 ...

哦  什么是AP模式 直接插lan口那种好 还是直接插wan口那种好 ?

网友:
多用几个AP不就行了,信道隔开

网友:
需要升级到wifi6

网友:
要好的路由才可以,一般路由10个以上就跟不上了

网友:
单个限速到总带宽的 10% 吧,
不然同时几个人高流量的话,
带宽就吃紧了,

你想想,
500 / 20 = 25,
以现在的主流手机的配置,
25M 的带宽,
你觉得够么

网友B:
为什么需要升级到WIFI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升级到WIFI6

wifi5 wifi6主要改进都是为了解决终端数太多

网友:
无线客户端是有数量限制的~

网友:
无线终端一般是有用户限制的,连接多了,所以就慢下来了

网友:
带宽只是带宽, 你路由的带机量和AP带机量都没说啊

网友:
能影响WiFi速度的因素有点多
协议版本,无线频率,AP网口速度,天线数量,发射功率,信道干扰,客户端天线数量等等等

如果是一个AP连接20台手机,有可能AP本身就是瓶颈,再有就像楼上说的,需要给每个设备设置带宽上限,防止单个设备拉满带宽
如果AP性能没有问题,那就是上层的路由器/交换机是瓶颈了